在这请教大疆技术人员几个问题

楼主(2014-01-18):
一.在姿态模式起动电机时只有M1M3M4电机在转M2不转.油门加到20%以上打左方向或左付翼才能带得动M2马达转.油门加到50%以上飞机就向右边倒然后要压着左付翼干才能起飞.飞起了无法悬停飞机向右漂。二.飞控上电飞控正常LED自检灯是红绿黄红绿黄红绿黄 绿绿绿绿 我的是红绿黄 红绿黄 红绿黄  绿绿绿 这什么情况?三.lmu校准无法进去 l

网友A:
估计要让你返厂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过吗?

网友C:
检查IMU是否损坏了,不能闪绿灯,证明飞控无法记录初始信息,跟IMU关系很大

网友:
年后返厂

地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让你返厂

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过吗?

电调油门行程和飞控油门行程都校准过N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IMU是否损坏了,不能闪绿灯,证明飞控无法记录初始信息,跟IMU关系很大

请问怎样才能检查LMU有损坏?

楼主:
新的哦  希望不用返厂拉

网友:
有点麻烦,估计要返厂

网友:
都一样,人家才不管你新旧呢,买了就是你的。。要么你就直接和卖家商量,让他给你换

网友D:
楼主您好,1.请将MI力臂与M2力臂调换,看是否怠转问题能随着转移;2.Naza-lite 自检闪灯的最后可为三绿;3. 请重装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1.请将MI力臂与M2力臂调换,看是否怠转问题能随着转移;2.Naza-lite 自检闪灯的最后可为三绿;3. ...

刚才试了一下将M1与M2调换  的确M2马达也不转  油门加打一点M2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1.请将MI力臂与M2力臂调换,看是否怠转问题能随着转移;2.Naza-lite 自检闪灯的最后可为三绿;3. ...

【视频:VID_20140117_225654】?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视频:VID_20140117_225654】?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请帮忙分析下

请问电调也互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调也互换了吗?

新的好盈铂金30A  恒力4220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高级校准试试,看看说明书1,上边儿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调也互换了吗?

换了个电调就行了  难道是电调的问题  或是电调没调好么 但是调油门行程电调是很好的推点油门就能转了  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电调就行了  难道是电调的问题  或是电调没调好么 但是调油门行程电调是很好的推点油门就能转了   ...

重新校准油门! 如果问题依旧存在请重装调参软件或使用更高级的调参软件(naza v2)  如问题依旧存在请调换电调测试
如以上办法都行不通  返厂!够详细了吧

网友:
楼主试一试在调参软件里,把马达怠速调高一级。你这个现象看起来似乎是马达启动不同步。

网友:
另外,imu校准进入不了,卡死状态的情况最好是返厂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