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21。forza450套装舵机的齿轮配件问题

楼主(2014-01-18):
最近新入Forza450。大爱。彻底爱上jr了。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诸位。ds21舵机性能感觉很棒。而且是金属舵臂。动力输出非常到位。但是如果炸鸡。力量的反向输出也很大。舵机会容易扫齿或者金属齿轮变形。所以我打算寻找合适的塑料齿轮换上。第一为了减少炸鸡成本。第二。塑料齿轮不会存在炸鸡变形。虚位大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合适齿轮呢?385齿轮能用吗?货号05409

再分享一下e6。ds11舵机齿轮。可用3025齿轮。货号05406。

其实个人还是挺认可塑料件的。在强度能保证的前提下。塑料件更轻。不会变形。成本更低。易损。主要是不变形可以更好保证精度。

forza450在装机的时候发现马达底面和底板不平行。后测量得出结论。马达轴线是与主轴轴线平行的。尾舵机与底板平行。也就是forza450的主轴是稍微有点前倾目测3度左右吧。细节体现一切

网友A:
舵机齿不好找,我觉得还是找易碎臂比较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齿不好找,我觉得还是找易碎臂比较实际

易碎臂强度低。而且。jr舵臂不与其他的通用吧?您是怎么飞的?

网友B:
严重关注一下JR450~~虽然相关的帖子不多  但是貌似都是好评啊~~忍住~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关注一下JR450~~虽然相关的帖子不多  但是貌似都是好评啊~~忍住~忍住~

兄弟。忍不住啊!入手之后。yt直接想扔了。看在一堆配件没用完才忍住了。哈哈。买的话。建议一起买点12.9的m2螺丝。原厂老是滑六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忍不住啊!入手之后。yt直接想扔了。看在一堆配件没用完才忍住了。哈哈。买的话。建议一起买点12.9 ...

看来真不愧是精品中的精品呀~多谢兄弟的建议哈~~俺先忍忍~技术上去了再入此神机~~炸不起啊~

网友:
真的有那么好吗?

楼主:
其实我是托   呵呵  开玩笑啦   反正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或许是看够了yt吧   再者  的确佩服小rb的塑料件开模精度  如果相比的话  还是yt450选材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