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dji LITE GPS安装位置 新手求助~~

楼主(2014-01-18):
F450 dji LITE  GPS安装位置 新手求助~~  这是我的四轴   就说怎么量吧  就那个  X  Y  Z  实在 看不懂那张图片 ~~

网友A:
X=0,Y=-3,Z=-13。Y和Z的数值可能和你的有误差,但正负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Y=-3,Z=-13。Y和Z的数值可能和你的有误差,但正负是对的。

谢谢你了   我的研究下  你数值怎么量的

网友:
你就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37746&page=1 这里是泡泡大师教程
我就是看这个安装的

网友:
看看楼上的视频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就好,说的很明白。

网友B:
离飞控的距离,X可以理解为前后距离,(在前填写正数,后是负数)Y理解为左右记录,(左是负数右是正数)Z理解为高度距离(上是负数,下是正数)

网友:
精确的测量可以考虑装机完后把飞机吊起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飞控的距离,X可以理解为前后距离,(在前填写正数,后是负数)Y理解为左右记录,(左是负数右是正数)Z ...

还是8楼说的好,浅显易懂。实际标示GPS和飞控相对位置的就是X、Y、Z轴的三维坐标系。

网友:
大疆视频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飞控的距离,X可以理解为前后距离,(在前填写正数,后是负数)Y理解为左右记录,(左是负数右是正数)Z ...

OK  已经明白什么意思了   你说的简单易懂  比说明书强多了  哈哈

网友:
看不懂图,可以看泡泡的视频教学课程呀,保证你一看就明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75

GPS的底座不要用双面胶,那样不牢,应该直接拧在机臂的螺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