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打算入f450+NAZA LITE+GPS请教

楼主(2014-01-18):
新人,最近多轴中毒,打算入f450+NAZA LITE+GPS请教2个问题:
1、首先大家给推荐个控吧,个人爱好 futaba,觉得 T8FG不错,听听老鸟意见
2、f450空机,练手飞,不上云台等,要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
直接如大疆套机不就得了

网友:
建议遥控器分开  以后要是干大活还能用上  套装的控 到以后就用不了了  我是这么觉得的  F450练手行 nazn-l也不贵  都没问题

网友:
和我想法一样

网友:
哈哈入大疆就等着哭吧垃圾产品,我觉得新手兔子和零度可以用用,这两个我都没用过,但是大疆我用过,也看了很多评论大疆的都不怎么好主要不太负责人,我的飞控买的时候699回来四轴还没有调试好就掉价到399这样的厂家真心坑爹不到10就掉那么多有降价也不提前告诉下买家,垃圾垃圾,还是垃圾

网友A:
楼上的,你没用过你叫别人用!!!你真的搞笑!!你买啥玩意的时候,卖家会告诉你这玩意要不了多久会掉价吗??你做生意是这样做的??我发现现在论坛上sb越来越多了,我日!!!忍不住骂人了,对不起管理员

网友A:
回楼主问题!T8FG很ok的,可以入手!以后不需要再投资摇控了,可谓一步到位。空机练手的话3s5000左右的可以,空机背这电池不算超重,而且还有很长的留空时间。

网友B:
支持你的选择,觉得不错,如果想挂个狗3什么的拍视频,也可以加点钱直接买F550,但是不主张买原装套机,建议单独买机架,然后选择E300动力套装,这个是

大疆新的动力套装,我已经在用觉得不错,遥控器选择不错,一次性投资以后还可以用,而且如果两机一起带出去玩,单独买个接收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你没用过你叫别人用!!!你真的搞笑!!你买啥玩意的时候,卖家会告诉你这玩意要不了多久会掉价吗 ...

说的很有道理,没用过怎么能说不好呢,做生意就是有掉有涨吗,顶你

网友:
本人一直用大疆的飞控觉得还是不错的,软件一目了然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问题!T8FG很ok的,可以入手!以后不需要再投资摇控了,可谓一步到位。空机练手的话3s5000左右的可以 ...

回楼主问题!T8FG很ok的,可以入手!以后不需要再投资摇控了,可谓一步到位。空机练手的话3s5000左右的可以 .
请问有T8FG对应F550设置的视频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的选择,觉得不错,如果想挂个狗3什么的拍视频,也可以加点钱直接买F550,但是不主张买原装套机,建 ...

你好,我近期也想配套F550机架+E300+NAZA-GPS+T8FG+格氏4S 5300,完全从零开始,有全套的安装教学视频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近期也想配套F550机架+E300+NAZA-GPS+T8FG+格氏4S 5300,完全从零开始,有全套的安装教学视频吗?谢 ...

没有全套的安装教学视频,但是安装并不复杂,我也是从零开始的,也是自己安装的,没有问题,稍微有点动手能力就可以了,

我也是刚刚完成的安装过程,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因为刚安装完,所以很多事都很清楚呢,

也许能随时帮的上你,我也有一篇帖子,这两天我总结一下,把我看过的老飞们录制的视频或者帖子集合一下,

也许能给将来要装F550的人们一些参考,

同时也把自己的经验也尽量写写,但是文笔不行,也不知道能不能写明白。

网友:
大疆飞控我用的是naza v1 现在升级到最新版本很稳定、如果你一直玩下去的就一次性入好一点的遥控器、我的现在是天九一代刚刚够用飞控用lite练练手也可以相对来说容易调试、电池可以用3S 30C 4200mah电池、或者5000mah的也可以、450机架的话桨就用1047的就可以了

网友D:
1、选择正确
2、3S 5000MAH的电池

网友E:
T8FG 不錯以後也夠用了!

如果考慮以後要升級的話!個人建議上4s 4000~5200mah 電池

空手飛也可飛比較久!因該可飛到手軟吧!動力性能也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全套的安装教学视频,但是安装并不复杂,我也是从零开始的,也是自己安装的,没有问题,稍微有点动手 ...

其实安装的大概过程从视频里能看到,只不过在安装的全过程里有很多的细节是被忽略的,细节也很重要的,有时细节也能决定成败.最好有个全过程的视频,包括安装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T8FG 不錯以後也夠用了!

如果考慮以後要升級的話!個人建議上4s 4000~5200mah 電池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选择正确
2、3S 5000MAH的电池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安装的大概过程从视频里能看到,只不过在安装的全过程里有很多的细节是被忽略的,细节也很重要的,有时 ...

这个问题呢确实很麻烦,因为真正在装机的时候基本都是一个人认真的在装,这个时候基本没有闲暇的心思拍东西或者视频,等到装完了又没有人会全部拆开在重新再装一遍,

所以完整的安装视频不好拍,相信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全套的安装教学视频,但是安装并不复杂,我也是从零开始的,也是自己安装的,没有问题,稍微有点动手 ...

有空给整理好,发上来吧,造福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的选择,觉得不错,如果想挂个狗3什么的拍视频,也可以加点钱直接买F550,但是不主张买原装套机,建 ...

多谢指点,个人感觉新手还是买个原装套机,飞一段时间后再换吧,E300的动力套装看了下确实诱人呀,不过要看一下预算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个人感觉新手还是买个原装套机,飞一段时间后再换吧,E300的动力套装看了下确实诱人呀,不过要 ...

给你推荐E300动力套,就是因为机架+E300动力比原装的价格并不高,所以推荐你,这个安装起来更省力。。。

你不会后悔的,我刚刚装完,深有感触,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E300动力套,就是因为机架+E300动力比原装的价格并不高,所以推荐你,这个安装起来更省力。。。
...

好的,我会考虑您的意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全套的安装教学视频,但是安装并不复杂,我也是从零开始的,也是自己安装的,没有问题,稍微有点动手 ...

发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E300动力套,就是因为机架+E300动力比原装的价格并不高,所以推荐你,这个安装起来更省力。。。
...

看了一下 E300 的介绍,自带 电路板,这个装的时候,一般是焊在自带的还是机架上?

网友:
T8FG就不错再不行就是14SG
不挂云台 3S 2200-5300都行吧

网友F:
说个最简单的方式,你在那家买的可以让那家给你焊好电调线之类的,其它的买回来只需要拧几个螺丝就行了。另外其实网上是有视频的,但是是分开的,每个大疆的产品都单独有安装视频,但要自己去搜,450如果卖家给你焊好线后只需要安装飞控和遥控了,应该很简单。

网友:
如何加大F550的和载重量,用多大的电机和电调?电机和电调如何来配伍?F550最大能配多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个最简单的方式,你在那家买的可以让那家给你焊好电调线之类的,其它的买回来只需要拧几个螺丝就行了。另 ...

多谢,焊接的工作自己可以搞定,只是看到E300还自带了一个圆形线路板

网友G:
反正我的NAZA lite已经无故炸机两次了,都是侧翻后高速撞墙,打杆根本没反应,当然,它那个速度根本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就已经撞上了,还好有墙,不然就提空回家了。。并没有恶意攻击谁的意思,建议楼主上更靠谱点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我的NAZA lite已经无故炸机两次了,都是侧翻后高速撞墙,打杆根本没反应,当然,它那个速度根本还没等 ...

多谢提醒,但是囊中羞涩,我会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但是囊中羞涩,我会考虑的~

我现在光修飞机的钱已经足够上更好的飞控了,后悔当初想省钱,才落得如此下场。坛子里有位前辈曾经说过,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E300还自带了一个圆形线路板
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