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4米电池问题

楼主(2014-01-18):
1.4米塞斯纳 有人飞过4S的电池吗??我有几个4S4200毫安电池,不知道会不会太 重,怕拉不起来,有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A:
4S估计动力太强。但从电池重量来说,1米4塞斯纳是要带这么大电池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估计动力太强。但从电池重量来说,1米4塞斯纳是要带这么大电池才好飞。

3536KV800电机 不知道能不能拉得动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36KV800电机 不知道能不能拉得动飞机!

3536?! 2216就够了。。。。。。。。。合适的KV,配12寸桨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536KV800电机 不知道能不能拉得动飞机!

起飞重量1.5KG以上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36?! 2216就够了。。。。。。。。。合适的KV,配12寸桨最好。

瑞克斯的塞斯纳 好像只能配3536的电机。

网友:
电池大了,最多到3S2600

网友:
1.4塞斯纳没必要上4S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36?! 2216就够了。。。。。。。。。合适的KV,配12寸桨最好。

我是不知道你这样的模友怎样混到现在的,3536是电机的外壳尺寸,2216是定子尺寸,这也能混为一谈?好像你所有的帖子里都在鼓吹现在的飞机翼载荷太低,恨不得教育所有的模友都把飞机配得跟石头一样重,再搞个拉力可以比石头重量还大的电机……  就1米4塞斯纳182这款飞机来说,厂家推荐的配置完全可以飞得非常舒服,风格很适合新手。楼主说的4S电池也许是可以装进去的,但是要考虑这架飞机电池舱的结构和强度。另外练习机就是应该速度可以慢一点,适合新手学习操控,最好是不要搞得那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知道你这样的模友怎样混到现在的,3536是电机的外壳尺寸,2216是定子尺寸,这也能混为一谈?好像你 ...

不知道就对了。呵呵

我愿飞有风天气,你愿飞无风天气,有啥好吵的。玩具而已,心胸宽一点。

楼主:
4S电池已经试过,可以飞,太暴力了!前轮降落断了!建议新手还是用3S吧。速度太快了!

网友(2014-02-23):
顶上去!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