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7E控金星达385最大舵量不翻转

楼主(2014-01-18):
新人一个,才买的DEVO7E,按照坛子里面的教程,加了高频头,刷了SUV大固件,开始爽飞JD385了,但是一直不喜欢打到底翻转的功能,以前用自带的
遥控器
,可以只开到80%的舵量玩就行了,但是用7E就没有舵量选择开关了,SUV大的固件也没有研究过,请教各位,要么怎么把大小舵设置一下,可以完全避免翻转,或者把FMOD这个开关设置成特技开关呢?谢谢了

网友A:
把副翼的舵量调小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