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纤维方管,大家有了解的么?

楼主(2014-01-18):
在X宝上看到一款15*15的碳纤维方管,3K平织纹的,不知强度如何?想配在4轴上。650轴距,大婶们看下会不会太单薄了?起飞重量2KG,最大加速度4KG

网友A:
加速度都有,强度肯定没问题,碳管怎么样强度也比铝要来的厉害。我是一直有用方管做机架的打算,可惜没预算,唉

网友B:
强度比铝管略高,价格比铝管高不少。

网友C:
拿到实物看了,管壁厚薄控制不好,有扭动变形,横截面不是标准的矩形,肉眼能看出是不太明显的菱形,要求高精度的要谨慎,暴力飞可以胜任

网友D:
15x15x13的碳方管 我在用 还没装好六轴 硬度没问题 也是正方形 只是在稍用力紧螺丝的时候 听到碳管有响声 感觉要裂开一样 可能我用力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