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x3飞多长时间?1400的格氏只能飞三分半钟!

楼主(2014-01-18):
1200的飞两分半钟

1400的飞三分半钟  都是格氏电池,换啥电池能飞四分半钟呢?

网友:
低转速能飞

网友:
手法好也可以,不要猛推螺距

网友A:
325槳 飛越3s 450mx 3500kv馬達 3s 2200mha電池 飛4分鐘每s剩3.8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5槳 飛越3s 450mx 3500kv馬達 3s 2200mha電池 飛4分鐘每s剩3.81v

楼主应该是6S电机

网友:
3s?4s?6s?8s?12s?

网友:
3分半可以了啊

网友B:
看来假总X3飞的很爽啊,这是要把X5挂墙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假总X3飞的很爽啊,这是要把X5挂墙的节奏啊

x5携带不便,x3除了飞行时间短,其他都非常喜欢。

网友:
我的3S起飞3D,3S ,2200,可以坚持4分钟,下来3.78V

网友C:
轉速降低些,1200的電池可以飛到4分半

网友:
蝎子是耗电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轉速降低些,1200的電池可以飛到4分半

兄台多少多少转速飞?

网友D:
4分半不好说,但富力1500 6s,泰世50a定速55%飞4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3分半已经很长了,好 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分半不好说,但富力1500 6s,泰世50a定速55%飞4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你在用富力1500的吗?装x3合适吗?绑带还能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多少多少转速飞?

实际转速我没有测量
我是用FLOWER POWER 1880KV马达搭配11T马达齿,油门约70%
但11T马达齿只有铝的,不耐磨,大约50趟就必须要更换了
所以我后来改用12T钢齿,使用TankPower 1300mah电池,飞大约4分钟
用亚拓1100mah电池大约飞3分钟(如果都飞侧钟摆,只能飞2分半)

网友:
富力1500可以用x3,刚刚好,可以用绑带。

网友E:
我用格氏6S 1400MAH 45C这款电池飞行时间3分钟,转速3400.
假 总比我还厉害啊!飞到3分半了。。

网友F:
1500花牌30C 70油门定速 3D4分钟 下来悬停3分钟妥妥的

网友F:
电机是花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