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用內轉無刷電機適合做四軸嗎?

楼主(2014-01-18):
我有幾個2040內轉無刷,5000kv ,想做四軸,加減速齒,或直接用小螺旋槳適合嗎?謝謝

网友:
想象力很好 可惜不行,就算这样  电调太重 飞不起来

楼主:
電調用20A 會太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調用20A 會太重嗎?

5000KV...........20A...............另外KV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A:
多轴用的定距桨,不是变距的,只有在特定的转速范围内,才有效率
你那么高的KV,不一定就有适合的桨来用,不行你设计设计四个涵道的吧

网友B:
配合1:5.67这种减速组,10寸桨,3S电池用20A电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内转子电机太重,对飞行性能肯定有影响,另外这年头合适的减速组不太容易找到。

网友:
弄一个便宜点的飞控,,换上涵道上的桨片,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感觉电机的KV值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用的定距桨,不是变距的,只有在特定的转速范围内,才有效率
你那么高的KV,不一定就有适合的桨来用, ...

四軸函道是有想過,但效率怕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1:5.67这种减速组,10寸桨,3S电池用20A电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内转子电机太重,对飞行性能肯定 ...

在找減速組,確實是有困難

网友C:
其实不用减速的,你用2S电池就可以了,先单个电机上个6寸桨试试,2S电下推力是否够,我觉得做台小四轴是可以的。

网友:
用涵道风叶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用减速的,你用2S电池就可以了,先单个电机上个6寸桨试试,2S电下推力是否够,我觉得做台小四轴是可 ...

这个kV值,还是内转子电机,即便用2S电池也绝对绝对不能直驱6寸桨的……

网友:
为什么··有那么高KV的电机····用来干啥的··

网友:
可以的 淘宝有塞斯纳用的370减速组和55涵道 建议选后者 自己做泡沫机架

网友D:
这马达是车模上的吧 kv太高了 还是买个外转子的反正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