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满屏,显示“非建议模式”,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1-18):
找到一块12吋液晶显示器,是ATM上用过的,想用来搞FPV,接上摄像机,显示“非建议模式”,右面有3公分没有显示,而且调显示器参数调不了——按不出来。接在电脑上只能用800X600,用1024X768与接摄像机的显示区域差不多。请大家看不能能用在FPV上?要怎样解决?

网友:
调节分辨率

楼主:
调不了分辩率。

网友A:
调整飞控显示模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飞控显示模式看看

不接飞控,接上图传就显示“非建议模式”了。

网友B:
你确定 是  非建议模式   不是 自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是  非建议模式   不是 自爆模式?

确定是非建议模式。

楼主:
我想可能是AV转VGA转换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