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2与2.4G蓝牙电台的连接!

楼主(2014-01-18):
所有软件和程序都安装完毕,但是一点击连接,就会弹出个错误对话框,上面说的四点问题都仔细检查过了还是弄不好!急死了!

网友A:
你好,请先检查地面站的 地面端和天空端是否可以正常连接。
再检查电脑是否已识别了USB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先检查地面站的 地面端和天空端是否可以正常连接。
再检查电脑是否已识别了USB端口

问题解决  就是又换了一套2.4G蓝牙电台就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