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减速电机?

楼主(2014-01-18):
因为力矩,所以选择用减速
电机
。。。但不知道用什么控制?现在手上有一个180W,220V的减速电机,不知道用什么控制。。。。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通电就动,不通电就停,开关用个自锁开关或船型开关,要正反就倒顺开关,这有什么,调速就降压调速,买交流调速器,三相电机就买变频器,直流就买pwm调速

网友B:
UC-50减速电机控制器

网友B:
可以上某宝上找

网友C(2014-05-15):
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

网友D:
给个能用的建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