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疆F550,4S供电,换什么电机可以提高起飞重量到五公斤左右?

楼主(2014-01-18):
要求改动小、工作稳定。先谢了

网友:
这个貌似难度有点大了。550飞5公斤必须上大电机上大桨,但是轴距又限制了。

网友:
可能不大,换机架吧

网友A:
這很困難!很吃力!
原廠建議最大起飛重量2500g  你已經超出一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很困難!很吃力!
原廠建議最大起飛重量2500g  你已經超出一倍了

在此一并谢过楼上各位先生指点。请问,如果桨不变,换成更高转速的电机可否?

网友:
小马拉大车,马累点能将就跑;你非要让马拉火车。

网友:
觉得你还是不要在这个机架上纠结了,你这个重量至少要在700以上的机架上面实现了,F550真的不现实了。。。

网友:
再弄个550,反过来装下面,做成12轴双层结构估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