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请网友们推荐一个室内飞行的像真机,顺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2014-01-18):
劳请网友们推荐一个室内飞行的像真机,不做3d,仅做“像真飞行”,
比较看好“滑颗而”的4f200lm和“酒鹰”的黑鹰像真机,但没飞过无副翼,担心稳定不足,难以“像真飞行”。

之前看到有网友得一架双桨的k 50像真机,猜测稳定性应该很好,似乎大 陆没地方卖的,不知购买渠道。

所以请教各位,投资哪一款好呢,

网友A:
4f200lm和黑鹰像真也都是200级的,室内也只能飞飞悬停,手法不够的,自旋都飞不了!

另外小机都很难飞出平稳的姿态来,更别提在有限的空间里的,不停地躲闪就足够吓死人了,还想飞出像真感来,那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f200lm和黑鹰像真也都是200级的,室内也只能飞飞悬停,手法不够的,自旋都飞不了!

另外小机都很难飞出 ...

所见略同,阁下知不知道哪里方便买双桨的像真机?

网友:
会很稳,因为小没压力。

网友B:
还是玩喇嘛吧,我在室内飞过100级的小飞机,威力很吓人的,打在椅子上就一个坑,小心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见略同,阁下知不知道哪里方便买双桨的像真机?

有个80级的ka-52四通道双桨像真机,但也是静态收藏价值大于飞行价值……,室内,还是80-100级六通道CP慢慢练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玩喇嘛吧,我在室内飞过100级的小飞机,威力很吓人的,打在椅子上就一个坑,小心点

慢慢练,练出来了,就不打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慢练,练出来了,就不打东西了……

你打坏了多少东西了?
我以前玩lama的时候,毁了好多螺旋桨,后来在室内飞也没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慢慢练,练出来了,就不打东西了……

哇哦,高手啊,这么稳
nano cp吗,到手还要细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坏了多少东西了?
我以前玩lama的时候,毁了好多螺旋桨,后来在室内飞也没事了

在一个破房间打坏了N多东西、N多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哦,高手啊,这么稳
nano cp吗,到手还要细调吗

要调的…………,而且需要很大的耐心,设置DR、EXP和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80级的ka-52四通道双桨像真机,但也是静态收藏价值大于飞行价值……,室内,还是80-100级六通道CP慢 ...

请教阁下, 真机是3叶桨的,图上这个是两叶桨带平衡杆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阁下, 真机是3叶桨的,图上这个是两叶桨带平衡杆的么?

四通道饿锤子机,肯定两桨叶、肯定有平衡锤……

网友:
这个红鼻子飞机上镜率相当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80级的ka-52四通道双桨像真机,但也是静态收藏价值大于飞行价值……,室内,还是80-100级六通道CP慢 ...

请问阁下哪家在卖??想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