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怎么了?

楼主(2014-01-18):
前年的一台5.8G 500W图传发射 翻出来试了试,自带全向小天线,距离300M左右,一切正常。但换了个机机,接收到的画面就出现横纹和电流声,手指按住散热风扇,横纹消失,电流声消失,求解,是不是放久了,老了,还是风扇有问题,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
我是来拿分  的
·~~~

网友A:
新手帮顶。
频道、制式切换下试试?

网友B:
用铜薄膜包装隔离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帮顶。
频道、制式切换下试试?

试了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薄膜包装隔离一下电路

发射那个风扇是集成的 也想过锡箔包 但是为了散热不知道怎么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那个风扇是集成的 也想过锡箔包 但是为了散热不知道怎么包

500mw 的 有个Axxx 公司的挺好的啊,不需要风扇,为什么要买有散热的

网友C:
是那个风扇的无刷控制电路引起的。
无刷控制电路的输出极性切换,辐射出电磁波,干扰功放+12V电源,造成输出信号叠加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那个风扇的无刷控制电路引起的。
无刷控制电路的输出极性切换,辐射出电磁波,干扰功放+12V电源,造成输 ...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就是风扇电机惹的祸,换个不带风扇散热的就好了

网友:
方法若干种,得具体看功放和散热风扇的具体情况:
(1)功放的电源线可以看见的话,对地并1000pF, 0.1uF,或1uF电容,吸收掉干扰信号。
(2)还可以在这个电源线上串电感,阻碍干扰信号进入。
(3)手压OK,看看是否风扇最下面有一个电磁屏蔽的钢片,或其他材料的物件松了,应该是与其他金属部分都电连通,在一个点位上,才能屏蔽东西。
上几个图片,才能具体分析一下。

网友:
拆掉风扇,图传放在桨气流中散热即可

网友D:
我也刚买了一套 dji 5.8G图传,我的机子是 Phantom 2 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没有 iosd 可以实现图像传输吗?
2 如果可以,怎么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买了一套 dji 5.8G图传,我的机子是 Phantom 2 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没有 iosd 可以实现图像传输吗? ...

可以 将视频信号线和地线接入图传 可以用个电池单独供电 只是没有数据显示的叠加 这样 机子都不用拆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 将视频信号线和地线接入图传 可以用个电池单独供电 只是没有数据显示的叠加 这样 机子都不用拆开

...

收到,谢谢。精灵貌似可以给图传系统供电。

网友:
维卡噗发表于2014-01-23 22:52:26

收到,谢谢。精灵貌似可以给图传系统供电。
精灵确实有一根线藏在里面 拆开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到,谢谢。精灵貌似可以给图传系统供电。

是可以啊  但是要拆开 把线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