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KING3也组个FBL头玩玩(完工)

楼主(2014-01-18):
施工图:

完工图:

改金属中联后稳定性提高了不少,还是值得的,材料:飞越450FBL中联、相位臂、3mm内丝横轴、2*3*15mm铝管+2*18mm螺丝(做拉臂延长杆)。

网友:
顶之!还是喜欢dfc!简单

网友:
怎么看着像尾桨夹,,

网友:
桨夹是不是装反了哟?

网友:
飞越的中联,配的亚拓的plus桨夹?

网友A:
那两根螺距拉杆太别扭了,找加长的桨夹球头换上,尽量让拉杆垂直一些受力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反了。

一样的,改螺距通道反相即可,这样上大桨夹螺丝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根螺距拉杆太别扭了,找加长的桨夹球头换上,尽量让拉杆垂直一些受力更合理

嗯,用原装大桨夹是为了继续用5.9mm桨跟的大桨,换上FY的FBL大桨夹拉杆就垂直了。

网友:
大桨夹反了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改螺距通道反相即可,这样上大桨夹螺丝方便些。

现在十字盘向下运动是增加正螺距,所以不止螺距通道,副翼和升降都得反向,三轴陀螺仪的设置也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十字盘向下运动是增加正螺距,所以不止螺距通道,副翼和升降都得反向,三轴陀螺仪的设置也要注意了
...

三轴设置都是傻瓜型的,选好螺距方向其他都不用管,这台机已经用原机的塑料旋翼头飞了一段时间了。

楼主:
改金属中联后稳定性提高了不少,还是值得的,材料:飞越450FBL中联、相位臂、3mm内丝横轴、2*3*15mm铝管+2*18mm螺丝(做拉臂延长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