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入14sg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玩油车的话接受电插第几通道

楼主(2014-01-18):
RT 如题

网友:
從CH 1~8都可以.

网友:
任意空闲通道

网友A:
若果你用14SG玩车的话,那么建议 1通道接油门刹车舵机,4通道接方向舵机,其他任意通道接接收电。其中1通道摇杆在正中间的位置时,保证发动机怠速运行并保证没有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果你用14SG玩车的话,那么建议 1通道接油门刹车舵机,4通道接方向舵机,其他任意通道接接收电。其中1通道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