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们 都用的哪种cnc控制板

楼主(2014-01-18):
如题 最近对cnc铣床着迷了 想D一个玩玩 其实是想以后做东西方便点 下面进入正题 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各位大侠
1 各位大侠 都用什么板啊  我想用usb的 不知道和并口的有什么区别  价格大致是多少 淘宝上的价格落差太大了
2 100K的速度是不是不算快啊
3  用多大的电机  该怎么选电机
暂时就先问这几个吧 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这些不会是机密吧  尽然没有大侠愿意讲解下么。。。

网友:
小白同问,这里还有大侠讲解吗

网友A:
俺用的是维宏,usb的没用过,不过以前考虑过,淘宝上100多,相差不会太大
电机跟你的鸡鸡有关看你做多大行程的,想做什么用,最普通的是57步进,驱动也不贵

网友B:
我也是用维宏,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是维宏,usb的没用过,不过以前考虑过,淘宝上100多,相差不会太大
电机跟你的鸡鸡有关看你做多大行 ...

我看了淘宝上的200多的  店主说速度有10M  真有这么快??
还有电机和鸡鸡行程有关系么  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维宏,稳定可靠

维宏编程听说复杂点 我还是看好MACH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淘宝上的200多的  店主说速度有10M  真有这么快??
还有电机和鸡鸡行程有关系么  望指教

怎么说呢,电机和行程没有直接关系,跟阻力关系比较大
如果diy小型的,圆轨或者方轨的,用42或者57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电机和行程没有直接关系,跟阻力关系比较大
如果diy小型的,圆轨或者方轨的,用42或者57就够 ...

哦谢谢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大家都是用的mach软件来控制的 那市面上的几种控制板都是用的这种软件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大家都是用的mach软件来控制的 那市面上的几种控制板都是用的这种软件么

不同的控制板有对应的驱动,驱动对应的操作界面不太一样,
但是,都可以导入g代码加工

俺用的是维宏,使用方法是:
板子雕刻:cad画图转成dxf格式,在导入到精雕软件出刀路,维宏直接认刀路,不用转换成g代码
三维雕刻:catia画图另存为igs格式,导入到pro里还是出igs格式,在导入精雕软件出刀路,维宏直接运行
ps:俺不会用pro e

usb cnc 和mach 3没用过,但看到过对应的加工界面,感觉相差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维宏编程听说复杂点 我还是看好MACH3

mach3,usbcnc还有维宏都是运行G代码,不存在哪种控制板编程麻烦的问题,也就是一份刀路三种控制板都可以直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控制板有对应的驱动,驱动对应的操作界面不太一样,
但是,都可以导入g代码加工

画图是只要能画3D图的软件都可以么  还有精雕软件是什么  刀路和G代码都能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图是只要能画3D图的软件都可以么  还有精雕软件是什么  刀路和G代码都能出么

常用的3d软件有pro ,ug,sw,catia,都能输出igs格式的文件,catia输出的不能直接使用,
我所知道的3d软件里,草图大师不行,
精雕软件主要是把图形曲面文件转换成刀路和g代码。两个都能输出
输出的文件再加载到维宏或者mach 3界面里,就可以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3d软件有pro ,ug,sw,catia,都能输出igs格式的文件,catia输出的不能直接使用,
我所知道的3d ...

哦。。。 你这么一说 电脑上的问题我算是明白了  那精雕软件有名字么  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你这么一说 电脑上的问题我算是明白了  那精雕软件有名字么  求教。。。

jd paint,或者精雕软件,想要的最快办法就是到淘宝里搜,几块钱,连教程软件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d paint,或者精雕软件,想要的最快办法就是到淘宝里搜,几块钱,连教程软件都有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以前别人问我什么什么东西 在哪里买的 我都是说万能的淘宝 现在我怎么就没想到买软件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h3,usbcnc还有维宏都是运行G代码,不存在哪种控制板编程麻烦的问题,也就是一份刀路三种控制板都可以 ...

哦 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jd paint,或者精雕软件,想要的最快办法就是到淘宝里搜,几块钱,连教程软件都有了

刚听人说精雕可以绘图 那不是不用其他绘图软件了 直接精雕绘图 然后生成刀路或代码 直接就可以加工了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听人说精雕可以绘图 那不是不用其他绘图软件了 直接精雕绘图 然后生成刀路或代码 直接就可以加工了  呵 ...

精雕确实可以绘图的,平面和立体的都可以
但俺觉得精雕绘图太麻烦了,没有专业的绘图软件好用,

楼主:
我用的MACH3,可以接五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雕确实可以绘图的,平面和立体的都可以
但俺觉得精雕绘图太麻烦了,没有专业的绘图软件好用,

哦  我在淘宝搜了精雕  只有一家卖的  软件名字叫<北 京精雕>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3d软件有pro ,ug,sw,catia,都能输出igs格式的文件,catia输出的不能直接使用,
我所知道的3d ...

感谢大侠的解答!这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终于见到了一丝曙光
现在学的是SW,绘图形成的文件是SLDPRT文件……这个要是想倒出G代码,还需要什么软件?直接到精雕?要是有个看图说话就最好了……俺文化浅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ACH3,可以接五轴

哦??  淘宝买的?价格几何?usb还是并口?最大速度是多少啊   呵呵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只能3轴  五轴软件没得选    mach3 不稳定  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我在淘宝搜了精雕  只有一家卖的  软件名字叫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呢

是北 京精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侠的解答!这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终于见到了一丝曙光
现在学的是SW,绘图形成的文件是SLDPRT文件 ...

很多3d软件都能输出igs或者iges格式文件,这是个通用格式,不同3d软件可以相互导入,
sw我还真不熟,你试一下另存为,格式里头应该有igs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  淘宝买的?价格几何?usb还是并口?最大速度是多少啊   呵呵 我也想买一个

并口的,最大速度我就试过25000 45000 价格便宜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