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真心不好飞啊!!!!!!

楼主(2014-01-19):
前几天买的v911终于到了,迫不及待地上手,真心不好飞啊。不知是不是所谓的地面效应,一推油门就往左后偏,拉杆长短调了还是如此,无奈只能推油门的同时往右带点副翼。好不容易稳住了,把油门推到底都不见离地超过一米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的原因(拉萨),看论坛里面别人起飞都很轻松的样子,自信心受到极大冲击啊。原本以为小鸡好飞才专门先买的911来练手,难道是我错了?最后上一张让我又爱又恨的小鸡鸡。。。

网友:
拿在手里起飞

网友A:
如果911你都觉得难,那六通道的你想都别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911你都觉得难,那六通道的你想都别想。

我想请问是不是直机起飞时都得带点舵,还是我没有调好的原因啊?十字盘是否一定要水平?如何判断它水平?就凭肉眼么?这种小鸡初始应该怎么调?虚心求教。

网友B:
这种小飞机不用调,飞起来就靠自己不断摇杆控制。我的飞到过10层楼高。在广东。高海拔对直机影响肯定大。不过你技术肯定要练。

网友C:
LZ 应该是在说反话。如果不是话,赶紧退魔啊。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飞机不用调,飞起来就靠自己不断摇杆控制。我的飞到过10层楼高。在广东。高海拔对直机影响肯定大。不 ...

应该是空气密度的问题了,飞了几块电都是这么个情况,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应该是在说反话。如果不是话,赶紧退魔啊。顶一下

不带这么打击积极性的啊。

网友:
十字盘是要调平的

网友D:
起飞的时候偏是正常的,这种小机就是要在油门大概50%以后十字盘才是平的吧。你自己窝在手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的时候偏是正常的,这种小机就是要在油门大概50%以后十字盘才是平的吧。你自己窝在手里看看。

确实是,飞了几块电基本可以掌握了,就是空气密度的问题解决不了,飞机都成地效飞行器了。地板流

网友E:
这台911-2我也觉得不太好飞,主要是不太好稳定,但还挺耐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飞机不用调,飞起来就靠自己不断摇杆控制。我的飞到过10层楼高。在广东。高海拔对直机影响肯定大。不 ...

你吹牛的水分也太多了。你知道十层楼市多高?V911就算电池能上去,你看得清楚?

楼主:
你可真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911-2我也觉得不太好飞,主要是不太好稳定,但还挺耐炸的。。

就是要不停动舵,看到别人一推油门就起来的感觉,结果全是幻觉。

楼主:
我试了,静态的时候看起来调平了,悬停的时候还是偏

楼主:
我在想要不要换个上电调的小鸡,电调弄大点,应该能解决飞不高的问题。

网友:
就是真正的直升机,能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也不多阿

网友:
这小鸡感觉很好飞的

网友:
起飞偏正常,打点舵就ok,十字盘在左右摇杆中位的时候调,这小鸡肉眼调就行。

网友:
你只要起飞的时候一下大油门先飞到空中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吹牛的水分也太多了。你知道十层楼市多高?V911就算电池能上去,你看得清楚?

你自己试下就知道能不能行了。爬升速度根本就不是问题。911下降我都是油门全关。自己试吧。

网友:
起飞都要打舵打副翼的呀,飞的时候也要,要不怎么对尾悬停也要练呢!!

网友:
楼主这是改进的911-2我也有一个,很好飞的也很耐炸,撞上东西记得收油门基本不会坏零件,冬天在家里休闲很合适。你可以把头罩去掉试一下,照你说的能飞一米高就可以看出是不是调平了啊,调好了脱控几秒会漂移但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G:
拉萨好地方啊。
不过这小飞机确实是平时动力就不太足。
起飞没有离开地效之前都是需要打舵来纠正的。
你可以采取的方案如下:
1:换个更高速的马达,但是有过流冒烟的危险。
2:换个稍微大一些桨,因为气流密度小,阻力小,换大一些桨是可以的。
3:扔了买个MCPX动力充足的,但是你没有调整直升机的惊险,所以MCPX到你手里估计也是不好弄。

建议方案:继续飞911,想办法换个更大的桨。

PS:恭喜楼主测试出来了911的最大地效悬停高度,哈哈。

网友:
多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H:
挺好飞的啊,这是我飞的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一个,挺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挺好飞的啊,这是我飞的

学习过了,佩服。我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升力不够,飞不了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拉萨好地方啊。
不过这小飞机确实是平时动力就不太足。
起飞没有离开地效之前都是需要打舵来纠正的。

多谢指点,继续摸索中。

网友:
如果从来没有飞过,最简单的小飞机都会炸鸡。
还是要先把模拟器练好找到感觉后再玩真机

网友:
多多练习就熟练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拉萨好地方啊。
不过这小飞机确实是平时动力就不太足。
起飞没有离开地效之前都是需要打舵来纠正的。

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匹配的桨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匹配的桨哦。

拉萨!

海拔太高了吧。。

这么高的高度,玩具机还真不一定能胜任。LZ要想飞得爽——一下子就飞起来、旱地拔葱的感觉,还是得从根本上提高飞机的动力,换桨神马的效果有限。

小飞机的话就是推荐无刷的小6通。MCPX的无刷版或者泉速的nano cp无刷版,都是出厂就无刷的。动手能力够强的话还可以考虑其他的小机,然后自己改无刷,例如MCPX、FBL100、华科尔的GCP、MCP等等。尤其推荐MCPX系列,直线舵机和大齿脱落设计要比华的和泉速的耐炸不少,控的选择也更多。911其实也有人改无刷成功的,当然也是需要动手能力,而且最好换控——D10或者富斯9(富斯9更好不用改高频头了)。还一个选择就是美嘉欣F46/F47,厂家好像也提供了即插即用的无刷升级件,这个不太清楚啊LZ你可能还需要确认。

要不就直接上450吧,动力肯定够。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上6通的话必须练模拟器,6通手感完全不一样,不练模拟炸哭你。。

这也是高原同学的一点小小劣势吧——平地同学可以轻松的飞911啊、LAMA啊这些入门机,高原同学却不得不跳过。。(当然手艺好的自己改无刷的倒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拉萨!

海拔太高了吧。。

多谢指教。我也想过450,但一是场地不好找,二是动力够了恐怕机身也更重,考虑功率衰减的原因要是也变成450地板流就哭都没地哭去了。

网友:
911已经很好飞了要是F48那才能飞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也想过450,但一是场地不好找,二是动力够了恐怕机身也更重,考虑功率衰减的原因要是也变成4 ...

这点兄台尽管放心,450怎么也是3D capable的,功率冗余很大的。动力的增加本来从100到450,450这里就是一个突变,增加的重量大部分都是动力系统的。君不见ESKY或者BLADE的450设计,小得多的动力系统也一样带的起同样大的机器。

何况现在无副翼、6S、480等等大行其道,大家追求的早已不是怎么“飞得起来”、而是怎么“飞得暴力”。LZ按常规的配置配起来,悬停航线这些的肯定不在话下~~

既然想动力足,首推无副翼、尽量减轻一切不必要的负荷,接收也给他用超轻型的,电池也给他大C数的、品牌的,电调用好一些的、效率更高,动力组用6S的,高压电力损耗更小、征服高原指日可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也想过450,但一是场地不好找,二是动力够了恐怕机身也更重,考虑功率衰减的原因要是也变成4 ...

另外一台可调曲线的控绝对是神兵利器,想象一下50%的油门杆量就可以达到100%的油门效果,不怕他飞不起来~~

网友:
可能是空气的事,表示入门第二架就是911很好飞的,如果空气的原因建议别玩了,很难受的

网友:
911真不如6通机好飞,我飞500随便飞,飞911,航线对头就容易跑,还是模拟器吧,模拟好了飞飞450啊500啊都可以,前提就是远离人群

网友:
给小孩买了一架,硬是搁着了,飞起来也是左右偏

网友:
我飞过7层楼过。挺好的啊,很稳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试下就知道能不能行了。爬升速度根本就不是问题。911下降我都是油门全关。自己试吧。

全关油门要是桨朝下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全关油门要是桨朝下怎么办。。

全关油门也就不到一秒,掉高10米,再推油能拉稳。你可以试下,不容易桨朝下的。

网友K:
起飞左偏正常的,向右带点副翼就OK了。911可是够好飞的了。拉萨海拔3600多米,飞起来可能得费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起飞左偏正常的,向右带点副翼就OK了。911可是够好飞的了。拉萨海拔3600多米,飞起来可能得费点劲。

那是相当费劲。

网友K:
拉萨算是比较熟悉的地方了。下次去得带上个小cp试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拉萨算是比较熟悉的地方了。下次去得带上个小cp试一把。

经常过来?我正在纠结换哪个动力好点的小飞机。

网友:
小飞机比较灵活,受影响也大,楼主多练习,每天坚持飞。就会飞好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经常过来?我正在纠结换哪个动力好点的小飞机。

西藏呆过,拉萨有一帮朋友。抄一段以前说过的:“电直机的桨叶在一定的旋转角速度下产生的升力与空气密度ρ和所在地的重力加速度g成正比。海拔4000米处的空气密度ρ大约为0海拔处的65%左右,重力加速度也略小一点(高度增加1米,g值大约减小3.09×10-6m/s2),因此电机的功效会出现一定的下降。”

可以整个无刷的小6通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L:
哎 我才苦逼啊 911到手室内练完 去室外第一次飞就不知所踪了 明天去挨个敲门问有没捡到我的911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哎 我才苦逼啊 911到手室内练完 去室外第一次飞就不知所踪了 明天去挨个敲门问有没捡到我的911

看来兄弟你是更苦逼一点。不过只要中间的过程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兄弟你是更苦逼一点。不过只要中间的过程开心就好。

才摸了几个钟头啊

网友M:
我给别人调过几台911。911有好有差,如果十字盘中有鱼眼轴承就稳定一点,能调的很稳,离地10公分就可以脱控,调整时要反复细心调整。否则不易调好。十字盘中没有鱼眼轴承就很难调稳。另外润滑也很重要,用缝纫机油点在主轴上几处轴承上和电机轴头,会加快转速,增加留空时间。由于空间小不易接近,有条件的话用注射器加油。仔细观察分析加耐心很重要。反复从十字盘上取下拉杆要很小心,否则不是把球头搞坏就是把手指甲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给别人调过几台911。911有好有差,如果十字盘中有鱼眼轴承就稳定一点,能调的很稳,离地10公分就可以脱控 ...

多谢。我现在调得基本跟你说的一样,但是十字盘静态的时候看不是平的,如果完全调平飞起来又会偏了。还有就是油门到底的时候飞机会顺时针缓慢转动,微调必须往左到底才好点,这个还不知道该怎么调,只能不停地修舵保持平衡。油门小点的时候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西藏呆过,拉萨有一帮朋友。抄一段以前说过的:“电直机的桨叶在一定的旋转角速度下产生的升力与空气密度 ...

现在正在纠结这个问题,911刚买就成了鸡肋。经过折腾,刚充好电的一块电池可以勉强缓慢升高到三四米的样子,但只要一动升降舵马上就掉得厉害,正在纠结换哪款小六通,最好是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纠结这个问题,911刚买就成了鸡肋。经过折腾,刚充好电的一块电池可以勉强缓慢升高到三四米的样 ...

hyathins兄:

已买了四通机,不玩白不玩。
建议你:

(1)  先检查控上油门微调是否被不小心拉下了,以至油门      全量不足100%。

(2)  用针筒向各旋转部位上缝纫机油,可减动力损耗。

(3)  搜 V911 各种调机帖子学习。

(4)  估计半年内会有好飞耐炸又便宜的无刷小六通机上市,
      你也将是时候升级了。

可参考小弟V911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567105&extra=

祝你早日爽飞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N:
hyathins兄:

已买了四通机,不玩白不玩。

非常感谢。微调不会,因为每次关控再开都会回零。没有动力是因为空气密度的问题。后面的几个办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关油门也就不到一秒,掉高10米,再推油能拉稳。你可以试下,不容易桨朝下的。

我试过,从8层楼那么高掉下来了。。

网友O:
我前几天回来翻出来2年前买的911,修了一下尾电机飞了一下,起飞的时候确实是向一边偏的,飞起来就好了··现在我这个好像又坏了···一直往右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前几天回来翻出来2年前买的911,修了一下尾电机飞了一下,起飞的时候确实是向一边偏的,飞起来就 ...

往右打转有可能是陀螺仪坏了或是关了。新版的控上面有个按钮一按就开始自旋,我猜可能就是锁尾的开关。

网友O:
hyathins发表于2014-01-21 01:21:09

往右打转有可能是陀螺仪坏了或是关了。新版的控上面有个按钮一按就开始自旋,我猜可能就是锁尾的开关。
看来是只能换鸡鸡了?我的是老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来是只能换鸡鸡了?我的是老版的。。。

122790745兄:

先不用换机,要换也要选六通机。
请先说清楚是机头或机尾向右转,让我帮你。

陈伯

网友:
六通?我有个华科尔8s,不知道那个minicp怎么样。。。
911那个我研究了下是尾电机输出过大然后导致高速自旋的。。遥控往反方向打可以短时间维持一下。我换个尾电机试试

网友P:
1米早已经超过地效范围了,地效范围有两种:一个是距离地面2个桨盘直径,二个是慢速度前非,911旋翼大小大概半米就已经会脱离地效了,中将说的对,是桨盘没平导致的,那是因为周期变距。

楼主:
引用 网友P:
1米早已经超过地效范围了,地效范围有两种:一个是距离地面2个桨盘直径,二个是慢速度前非,911旋翼大小大 ...

学习了

网友:
幽默吗?我每次都是拿在手里起 然后用手接着关油门啊

网友Q:
空气稀薄是重要原因,拉萨海拔大概3600米,气压只有标准大气压的2/3不到,螺旋桨拉力基本和气压成正比,所以……

另外,如果你想后续玩3D机,就不要用普通4通小电直练习,就算只是练习悬停和航线,两者操控感完全不一样,具体体现在副翼(横滚,A)和升降(俯仰,E)上:
前者是杆量积分比例于姿态角(横滚角和俯仰角),后者则是杆量直接比例于姿态角。前者杆回中姿态角保持不变,而后者杆回中姿态角随之回零。
而浆拉力的姿态角正弦分量等于水平推力(悬停和慢速的航线飞行时姿态角小,水平推力近似正比于姿态角),短期(小机可忽略)决定加速度,长期与空气阻力平衡,则直接决定速度。
大姿态角时还有升力方面的问题,另说了。

所以在小姿态角时可以简化理解为,前者杆量积分得到姿态角和移动速度(或者说杆量决定加速度),后者杆量直接决定姿态角,前者的操控难度难于后者,前者需要更多的“提前反应”,或者说对姿态变化趋势判断,而后者只需要关注当前姿态和运动速度即可。
前者打杆转姿态,然后回中姿态保持,便会保持运动,而后者保持杆量保持运动,杆回中就保持基本悬停(如果调校完美)。

前者常称为“手动模式”,后者常称为“姿态模式”。

以从慢速前进到悬停的操作来说,前者动作分解:
  • 快到悬停点时,反向打杆,使姿态角向相反方向转动;
  • 姿态角转动到反向一点角度以产生反向推力促使减速,这时速度开始减小,但还是会继续前进;
  • 等减速快到零时,正向打杆,使姿态角回零;
  • 姿态角回零时,杆回中,掌握好时机使得姿态角回零的过程中,刚好减速到零。
当然练熟之后自然会到心到手到,一串动作不过是一念之间。
而后者,只需一步:
  • 快到悬停点,放手让杆回中,最多回中前略微反向打点杆以便迅速减速。

就算只是悬停,前者可能需要不停打杆来回校正,因为打杆转角然后回中时能刚刚好到转到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然高手们可能能手感好到一次打杆基本回到平衡,而后者,基本放手就好,飘走了就拉回来一点点。

入门练模拟器吧,是正道。

网友R:
911不用调,就是地面效应,向左偏后票,***升起来就好了,然后911舵面反应很快,也很大,不太好控制,对新手来说,动作要小一点,如果做大的动作就需要你用更大的动作去补偿,最后没有更大了,就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空气稀薄是重要原因,拉萨海拔大概3600米,气压只有标准大气压的2/3不到,螺旋桨拉力基本和气压成正比, ...

非常专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911不用调,就是地面效应,向左偏后票,***升起来就好了,然后911舵面反应很快,也很大,不太好控制,对新 ...

明白,现在基本能四面悬停了,就是还是飞不高,所以准备出了换个小六通,比较中意nanocp无刷,也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还可以了吧,我的飞过20米高,我用测距尺量过,整整20米,再高也看不太清了吧

网友:
这再飞不好 真的不能玩别的啦

网友(2014-02-18):
我靠
以前我只玩过3.5通的双桨共轴的玩具飞机,这次直接入手的无副翼六通922+模拟器,那不是更得麻烦!

网友:
四通锤子机,要的是飞行乐趣,很多老魔都推荐新手 什么机不用上,直接模拟器练习是正道;

有几个新手受得了整天飞模拟器?老魔也没有几个做的到吧

模拟器有用不假,也看怎么利用它,本人不才只有新动作没接触过在会练练模拟器熟悉一下操作,练习全靠真机;

哪个新手不想有一台可以飞的直机?整个论坛有几个是直接模拟器入门,自己单飞能坚持下来的? 入魔上手模拟器,一种买真机,一种有魔友指点;

建议各位别用自己过来人的看法,来指点新手,最好知道新手想要的是什么;

楼主发帖 询问911的问题,回帖解决问题就算了,又450 又模拟器的,真看不下去了。

以上发发牢骚,以下说以下911;

911是锤子机,简单易上手,在四通机中属于耐炸的;

锤子机调机,就不用纠结十字盘是否水平,真的水平了,机飞起来悬停脱控,肯定往个方向飞;

锤子机调机,让直机飞起1米高度左右,脱控,看直机往哪跑,在去调节对应的拉杆,很快就能搞定调机;

和海拔有关导致生力不足,这点只能考虑提升动力或者换动力更强的机;

四通机飞行很简单、舒适,没有那些六通机的心里负担和顾虑,也没有那么多的基础,四面悬停难度很低;

建议楼主既然入了911,就别浪费机子;

四面悬停,在会飞飞航线,比如圆周航线、刷锅、飞个多边形等等,有很多可以练习的飞行动作;

另外 希望楼主玩一台机,体验一台机能带给你的乐趣,别因为其它人对这机不理智的评判而降低自己对机的喜爱;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活出自己,而不是活着为了满足其它人的嘴;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玩过911,起飞时要带点右副翼舵,而且飞到最后几分钟时飞机会顺时针旋转。其实挺好飞的,多练习就好

应该是电压降低锁不住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是刚入魔不久,刚开始也是觉得难,但多练习后就可以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空气密度对直升机的影响这么明显?

相当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哎 我才苦逼啊 911到手室内练完 去室外第一次飞就不知所踪了 明天去挨个敲门问有没捡到我的911

这样的小鸡 一阵风把它吹到不见的伟力的控距离不够 小心呀 我913也被吹得荡来荡去 后来干脆来架小六通  三四级风一样飞 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现在基本能四面悬停了,就是还是飞不高,所以准备出了换个小六通,比较中意nanocp无刷,也不知道好 ...

我就是在飞这个小鸡了 有二个模式 红灯暴力 绿灯温柔  很好飞 又容易控  控够电的情况下  我飞过100米也不脱控  只是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