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大的飞机和多大的电机之间的关系怎么搭配?

楼主(2014-01-19):
RT:求教飞机翼展和电机的关系怎么搭配?确定了点击后,怎么确定电调用多大的呢?电池我知道怎么算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
好问题,坐沙发等楼下回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有点专业啊

网友A:
与重量有关系,重的电机大,轻的就小.同样翼展重量大的的电机大,一航都说推重比.推重比1左右就很好飞了.电机的推力和电调的选用到淘宝店查就知道了.论坛有很多相关贴.我也是看贴才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重量有关系,重的电机大,轻的就小.同样翼展重量大的的电机大,一航都说推重比.推重比1左右就很好飞了.电机 ...

意思就是说看飞机的重量和电机的推力的关系?

网友B:
通常特技类模型每公斤200瓦电功率可以轻松飞航线,400瓦以上3d成为可能,竞赛级f3a可能在550瓦以上,提供正常平飞速度的垂直爬升。竞速模型和动力滑翔机就是另一种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特技类模型每公斤200瓦电功率可以轻松飞航线,400瓦以上3d成为可能,竞赛级f3a可能在550瓦以上,提供正 ...

真的是根据飞机重量决定电机嘛?

网友:
多搜搜大家的帖子 配置是一套一套的

网友:
这本书里有
《现代模型飞机制作工艺》 陈康生 编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根据飞机重量决定电机嘛?

指定飞机类型就说明这只是一种粗略的估算方法。不同种类飞机需要的动力应该也很不同。特技机之外,象滑翔机这类低速高升阻比的飞机舒服飞航线估计需要的动力就小。
而象真机应该是舒服飞航线要的动力稍大,以便提供较高的飞行速度,但是象真机不重视特技能力,所以又不需要过强的最大功率,够飞就好好。

F5d竞速受规则限制一般正常飞行功率不到一千瓦,重量稍高于一公斤。f5b则功率大很多但每次只工作几秒钟。

网友:
看看说明书了

楼主:
自制飞机呢,成品机有动力要求配置的,可自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