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固件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19):
原来固件是2.1,现在想升级一下固件,可是出现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A:
我用调参软件升级不成功后,用 XLoader 这个工具升级,固件在官网都有下载的。

前提你得是正版的,破解版的好象只能在2.0-2.1徘徊。。。

网友:
我都升到2.3b5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调参软件升级不成功后,用 XLoader 这个工具升级,固件在官网都有下载的。

前提你得是正版的,破解 ...

谢谢,我的是正版的控制板,用xloader时显示不是有效32什么的,请问你的操作系统是XP还是WIN7?我的是64位WIN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是正版的控制板,用xloader时显示不是有效32什么的,请问你的操作系统是XP还是WIN7?我的是64 ...

我是64位WIN7系统,升级正常。

你再试试看看还有什么驱动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64位WIN7系统,升级正常。

你再试试看看还有什么驱动没装。

谢谢帮忙,我在毛子官网下载了 XLoader 成功升级,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我在毛子官网下载了 XLoader 成功升级,谢谢你!

不客气,大家相互交流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