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我这各舵面设置对不对

楼主(2014-01-19):
http://www.tudou.com/v/UPkSrCLgLC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第一次搞有襟翼的,不会搞。不含电池重1200G,电机2814 KV1400,电机会不会太小了 翼展1400cm

楼主:
忽略声音吧

网友:
禁翼好像不是这样吧

楼主:
不会搞襟翼,我是用Y线连接的。怎么让它同时向同个方向转?

网友:
升降舵反了

网友:
这飞机装的。。。方向舵跟要掉了似的,升降反了,襟翼有个舵机放错了吧

网友:
升降是反的,副翼你是用一个舵机?

楼主:
升降是反的?副翼和襟翼是Y线连接的

网友:
二个襟翼的收放完全不一致,完全是反的,这样和付翼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控里可以设置的。但是这个控没有玩过!

网友:
升降舵反了,襟翼是要同方向动的。

楼主:
襟翼改过来了,方向一致了。请教下升降舵的设置,是不是按自己的习惯设置上下就OK了,还是?

网友:
升降舵反了,向下拉杆升降舵向上偏,襟翼也错了,是同时向上或向下。       这是什么飞机,自己做的?

楼主:
襟翼改过来了,这机子是搬运工 PC-6

网友:
感觉你的右拉位置不对吧,加垫片应该在左边的啊

楼主:
^_^ 是错了 下午把错误都改过来了

楼主:
左手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