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头旋转,怎么会机身会向前移动?

楼主(2014-01-19):
没点前后移动,只是单纯的换个机头方向,结果飞机就开始移动了,而且速度像80%的动力,是不是哪出问题了,幸好没二次伤害

网友A:
轉向會移動是在GPS模式??
試試切到姿態模式,看鬆桿會不會往某方向直直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向會移動是在GPS模式??
試試切到姿態模式,看鬆桿會不會往某方向直直跑

因为刚飞,所以一直是GPS模式,目前备用桨也坏了,要等一个星期买新浆,碳纤维的不知道精不精碰了

网友B:
校準沒做好!建議重做!
轉動航向角時會飄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6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準沒做好!建議重做!
轉動航向角時會飄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96 ...

校准就是360度横、竖扫一次是吧,不好意思真的菜鸟得问仔细了,因为看信号是绿的,所以没做,而且这次垂直飞,水平距离也会偏个10几米,因为之前飞掉过一个Ar drone 所以这次DJI的格外小心,毕竟价格和技术在那里,丢了心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就是360度横、竖扫一次是吧,不好意思真的菜鸟得问仔细了,因为看信号是绿的,所以没做,而且这次垂 ...

校準要與電腦連線,先去官網下載調參軟件,調參軟件的"工具"那一項就會看到了

网友:
LZ用的是NAZA-M 或NAZ-V2吧?
应该是你做高级校准时,飞控没有放水平,重新做高级校准,一次不行二次,总有一次JJ自转时,不会乱跑。

网友:
这个总结来说就是转向就飘?试试泡泡老师说的方法 应该可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