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说标题一定要长!新手有几个问题请教老手!本人玩电直的,现在迷上樱花

楼主(2014-01-19):
1电池问题,因为以前是玩电直的用的都是3s电池,不想再去浪费买电池,想给未出生的宝宝省点奶粉钱呵呵,所以漂移车上用什么样的电调才支持3s电池,本人看中了好赢60a和90a的动力组,60a首选,90a有感的一套下来700+大洋有些贵了感觉,再说我也不是发烧友,随便跑跑!我的3s2200毫安的25c放电,算下来应该是1c=2.2a,25*2.2=55a,那么理伦上讲60a应该差不多可以普通练漂了,可以普通练习就上60a,不能的话就只有上90的大侠们怎么看?
2反胎:樱花cs车架是不是卖的时候就已经是反胎了,不用自己回来改吧?反胎的原理是什么?改了反胎为什么跑不了直线?需要跑直线的时候怎样改,不要说把反胎拆了,我不喜欢拆,就像开的车一样,越拆越坏!至少我这样认为!
3舵机问题:漂移车上装的舵机有短身的,不用短身的可以吗?电直上的锁尾舵机能用吗?
4声控组:某宝上以前看过有卖多合一的声控组,有跑车和拖头and大脚的,忘了叫什么名称了,现在找不到了,有知道的告诉下,不要那种警车声的!谢谢!
以上就这些问题,虽然弱智了,但还请大侠们指点下!持币观望了许久,准备下礼拜入手樱花cs了!到时候车魔界又多了一员哈!

楼主:
这里看来玩车的真的很少!转“行”到RC去了!

网友A:
一般90a电调貌似不支持3s,支持3s的电调会贵点。漂移车用有感无刷电调+无刷马达,一般用60a+10.5t~13.5t马达就足够了,不介意的话收套成色好点的二手90a套装,价格也不贵。另外漂移的话需要耐心去练习基本功,跟航模练模拟器一样的。漂移车走不了长直线,是由车架结构设计导致的。电池用2s 30c 以上的比较好。

网友A:
车架的话可以收二手的,可调性及性能比樱花好很多。品牌推荐yokomo  mst 等!

楼主:
谢谢,已入手樱花!现在打算改反1.69!

网友B:
樱花么?入门玩玩可以了
1:漂移车动力要求不高,一般玩玩45A的有感套装就搞定了,90A动力富余比较多,60A是个不错的选择~
2:所谓的反胎,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后轮转的比前轮快- -反胎比例你也可以理解为前后轮转速比,前后轮转速不一样当然不能跑长直线
    反胎是靠更改齿轮比实现的,要改成正胎不麻烦,不过漂移车都是头单尾直(前轴单向轴,后轴直轴,木有差速),你要拿来跑速度正胎一样蛋疼
3:舵机的话,一般电直用的舵机给车用扭力公斤数有点小,你看看公斤数,3KG以上就能正常工作,一般建议超过6KG,相应速度在0.1秒左右
4:声组一般是给拖头之类的车用的,漂移还是装个灯组就好了吧~~

最后多说一句,1.69的反胎对新手来说有点大,可以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樱花么?入门玩玩可以了
1:漂移车动力要求不高,一般玩玩45A的有感套装就搞定了,90A动力富余比较多,6 ...

谢谢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