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devo10 apm 飞行模式 混控和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4-01-19):
在论坛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把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和大家分享一下。

devo10刷了3.2的固件,设置界面用高级模式2。

下面看图

网友A:
楼主D10这是3方固件么,,,同用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D10这是3方固件么,,,同用D1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728
这里的固件

网友:
deviation 让混控变得简单直接明了,甚至可以编程,通过累加和乘法运算作出复杂动作。

网友:
我用高级界面1设置的

网友B:
不错,支持!楼主能否演示下,怎么设置APM的6段开关模式切换

网友:
楼主帮忙看下,我这个设置是否正常   不着调为什么我的右上角的IO都是100 而我看你的是100和60

由于遥控没刷机,我在模拟器里试的

网友B:
我看了下,5通道的输出值 是 -100% -60% -20% 20% 60% 100%  这几个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728
这里的固件

麻烦楼主上线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支持!楼主能否演示下,怎么设置APM的6段开关模式切换

按照的我混控5通道已经是6段了,直接在mp的飞行模式里选择对应的模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5通道的输出值 是 -100% -60% -20% 20% 60% 100%  这几个是否正确?

对啊

网友C:
一定要支持下。飞控和摇控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支持下。飞控和摇控都是一样的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的我混控5通道已经是6段了,直接在mp的飞行模式里选择对应的模式就行了

你是不是将-20%设置成了 回家模式  ?

我看你失控保护发出值是-20

能否说下你的 几个值设置的都是什么飞行模式

楼主:
应该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吧,我是这么记的,下下 稳定,下上 定高,上上 回家,下中自动,上下 盘旋。

网友:
同是d10, mark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4-02-26):
太专业了,顶一个

网友:
非常有用,多谢!

网友D:
楼主 我也是一样的 固件 怎样才能利用上apm六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也是一样的 固件 怎样才能利用上apm六个模式

看图能看懂吗

网友D:
可以调到 123456 按顺序的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调到 123456 按顺序的下来吗

地面站里可以设置啊

楼主:
jordanwys发表于2014-03-24 21:30:17
楼主,看不动,你的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置的呢~~
最后一张图,设置成rtl档位的那个值

网友(2014-07-16):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728
这里的固件

兄弟在不在呀。我这d10 和 apm 遇见点问题 想请教一下你 542975140

网友:
这个要定

网友E:
求救 按照此方法刷机后不能解锁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救 按照此方法刷机后不能解锁是怎么回事啊

插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插错了

没插错了 地面站遥控器校准都对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插错了

失控保护 油门第三通道要不要设置失控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失控保护 油门第三通道要不要设置失控保护啊

能加个QQ吗  277314501  麻烦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插错了 地面站遥控器校准都对的啊

你仔细看看吧,我遇到过就是线插错了,要不就是校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