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视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1-19):
特点,只有刚启动会强烈震动,一旦启动好,只要不关油门就一切正常,关了油门就又有震动。

网友A:
电调 至 电机 的接线 紧密吗?
电调可以设置 高/低 进角 吗?
改 高/低 进角 试试......
如果不能更改,那就更换电机或电调试试。

本人菜鸟一枚,若误人子弟,概不负责

网友B:
炸过吗,有进沙子吗。

拆开看看有没有碎磁。。

网友:
我有一车用电调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C:
进沙或进树叶。

——半新不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沙或进树叶。

我用手转无任何阻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过吗,有进沙子吗。

拆开看看有没有碎磁。。

撞过,拆开看了没有吧,有没有可能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至 电机 的接线 紧密吗?
电调可以设置 高/低 进角 吗?
改 高/低 进角 试试......

身边没有电机电调换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撞过,拆开看了没有吧,有没有可能线断了?

找人检查下电调咯 。前面有人说的很对。你只有一个电机和电调检查不出什么的。。最好问人借个电机和电调咯。
我碰到类似的问题 都是扔给朋友 - -,他修好了我无数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