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二贴,风火轮F450关于电池进一步请教

楼主(2014-01-19):
新人第一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069&extra=page%3D1
感谢老鸟们的热情回帖,不一一回复大家了,在此统一感谢~
个人第一架多轴,只用空机来飞,不上云台等。
第二贴:(一个一个来说吧)
控,futaba,T8FG;
机架:大疆 风火轮 F450;
动力:大疆 E300;
飞控:大疆 NAZA Lite + GPS;
电池:重点有疑问的地方,现在的锂电池一般三个参数,电压,倍率,容量。
先说电压,用3S的的11.1V,还是4S的14.8V的?
其次是倍率,30C的应该够用了,不用太大倍率的吧?
最后是容量,打算4000-5000够用就好。
还有最后,现在 XT60的插头大热,可是电池上大部分还都是T插吧?打算飞机打算上XT60,买个转接头还是改电池?
哪位能个说一下 XT60 的优点~

PS:能否给推荐一两家销售大疆信得过的TB,看了下dj天猫官方旗舰,貌似东西不多呀~~~

网友:
f450 個人的經驗 本人整機全重量 1750g 左右 3s電池5200mah 耗電流約25a(連5c放電都未達到)所以說高C數電池!對多軸來說沒甚麼必要性!容量才是王道~~~
何況您是空機加上E300動力想必更省電了!如果您用3s電池預估您的耗電流約在15~18a之間
不過還是建議上4s電池會飛比較久動力也足夠!後序要升級也不蛋疼!

T插是靠彈片固定的!用久了容易接觸不良!且接觸面積也小!優點單價便宜

個人比較推薦 XT60  牢固不易鬆脫!(但有很多山寨產品需細心選購)

玩過航模的都知道剛上電時會有些許火花!用久了就會氧化,這就是造成接觸不良大電流狀況下,也就容易產生斷電等問題的主因?
接頭還是用好點!

楼主:
请问,现在大多数电池出长都是T插,是用个转接头,还是自己把电池改一下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电池问题,电池一般都是T插,自己改成XT60呢,还是用转接头,还有充电器也是T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电池问题,电池一般都是T插,自己改成XT60呢,还是用转接头,还有充电器也是T插。。。

加轉接頭等於沒換!
自己焊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现在大多数电池出长都是T插,是用个转接头,还是自己把电池改一下呢?

不要用转接头,改电池为XT60

网友C:
买电池时就跟老板讲要XT头的就行了,不是的话让他给你改好才发给你。用了转接头后,接头越多,故障点越多。另外买的话可以在大疆官网上查那几个是他的地区总代,这些总代在淘宝上都有店,这种店要保险一点。北方有蓝天,华南方有飞黄腾达,我是南方的,就在后一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轉接頭等於沒換!
自己焊過吧!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转接头,改电池为XT60

多谢泡泡,昨天看了一天你的新手教学视频,受益匪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电池时就跟老板讲要XT头的就行了,不是的话让他给你改好才发给你。用了转接头后,接头越多,故障点越多 ...

多谢,那充电器是否也要改一下头子?

网友D:
飞机电池的选择要遵循一条原则,在载重允许的情况下,容量要尽可能大,放电c数要尽可能小!因为相同容量的电池,放电c数越大电池就越重!!而且多轴不像车那样需要线性爆发,用不了那么大的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电池的选择要遵循一条原则,在载重允许的情况下,容量要尽可能大,放电c数要尽可能小!因为相同容量的 ...

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C:
多谢,那充电器是否也要改一下头子?
电池上有两个头子,一般充电器用的是另外一个头子,平衡充电口

网友:
所以充电器不用改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上有两个头子,一般充电器用的是另外一个头子,平衡充电口

???不对呀,充电器平衡充插头要插,T插也要插上吧?XT60的头子的电池需要转接吧?

网友:
T插也要插上吧?XT60的头子的电池需要转接吧?
不用插T插的

楼主:
充电的时候 主线不插?
兄台搞错了吧?

楼主:
兄弟,不好意思,这次闹明白了
你说的应该是 UN-A6 类型的充电器,只需要插上平衡插就可充电了;
我现在的充电器是入门级B6,需要把T插和平衡插都接上才行;
都对,谢谢~

网友:
多的不说,多轴电池买大牌子的肯定错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不好意思,这次闹明白了
你说的应该是 UN-A6 类型的充电器,只需要插上平衡插就可充电了;
我 ...

看来这位兄弟潜水学习很久了,你的功课比我做的好,还没有开始已经 研究这么透彻了,我的F550都已经装好了,才开始研究电池的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