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120D02S 推油门升降舵向下,副翼和螺距向上,推升降三个舵机全向上,怎么也调...

楼主(2014-01-19):
正常应该是推油门三舵机臂一个方向动,推升降应该升降与副翼、螺距反方向动,我的一架120如题所述,不明白怎么回事,手上另一台机用同样的控完全正常,用到这台就反向,控也重新设置过,连三轴也对换了试过,换过来就是反向,装回去又正常,舵机换全新装上也是反的运,控上设升降反向也没用,难道真是RP的问题不成。

网友:
遥控器里逆转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遥控里设置了逆转,没有用啊

网友:
你用到的是mode几?换个mode看看

网友:
两个机子是用控的同一个频道吗。

楼主:
是用的同一频道,也看过了MODE,都是3,而且怀疑是一个控的问题,所以又换了另一个8S的,结果一样

网友:
用什么控?两机都是同一个设置?

楼主:
补充一下:选的是一舵机模式

楼主:
回楼上,用的是7E和DEVO8S,全是华科儿的控

楼主:
全部复位后重新设的数据,连舵机也全换新的了,就是不行

网友:
两个接收上的设置开关位置一样?旋钮的位置也一样吗?

网友:
如果还不行,我觉得你还可以对调一下各个斜盘舵机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关注,是啊,出厂的设置,没有调过,接收全一样,奇怪的是把另一架上的正常在飞的接收换过来马上就变态,所以初以为是舵机的问题,换了舵机问题还在,感觉应该是控的问题,副翼和螺距单独动作左右打杆儿都正常,就是推升降杆会十字盘一齐向上或向下,推油门杆十字盘又成翘翘板一样前后动了????已经几个晚上了,还搞不定,头都大了。。。

网友:
升降舵机通道正反向逆转试试,看看推油门三舵机能一齐向上吗

网友:
新手不懂,帮顶。

楼主:
14楼兄弟,试过了,没变化,还是推升降的时候一起向上,推油门不能一起上下

网友:
控里升降通道逆转,舵机不会反向?那你试试斜盘混控值ELE逆转,舵机会不会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关注,是啊,出厂的设置,没有调过,接收全一样,奇怪的是把另一架上的正常在飞的接收换过来马上就 ...

刚才把一个02s接收换到九鹰318上,就和楼主你描述的一样了,就好像是升降舵和油门对换似的,我就把并排安装的两个舵机插头对换一下,就基本正常了,我用的是给力固件,再设置一下斜盘混控的几个混控的正负值就完全没问题了!前后就十分钟搞定了。给力固件就是好!我相信楼主你的遥控、接收、舵机都没问题,但我觉得你的两个接收机里的程序可能不同(如果你肯定两个接收机上的开关都是拨向同一方向)。我前后进了两只D7E,第一只D7E还没刷给力固件时我记下了几个遥杆上下左右摇动时舵机监视器里舵机活动的方向,后来这控就刷了固件,当我进了第二只D7E里发现与之前一只D7E的控制方向不同,我当时还以为是工人组装时装反了,但后来拆开没发现有问题,所以只能说两个D7E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指点,刚才把接收上副翼和螺距插头换了一下,恢复正常,估计就是18楼大虾讲的道理,多谢啦,有你们真好

网友:
插错地方
我也试过把两个舵机反装了。

网友A:
油门和升降难道不是一个摇杆混控的吗

网友B(2014-03-12):
舵机插错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C:
问题是你的旋翼头没有反过来安装,V120DO2S行程是向下的,硬件已经出现问题了,软件是调整不过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补充;刚才没有看清楚后面的内容,你插错舵机了,说明你自己动过舵机或出厂安装错误。我的经验是自己更换了金属旋翼头后,发现螺距错误,从新安装了旋翼浆夹方向。

网友D:
是原厂的控件?控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B:
嘿嘿 一看就知道舵机插错地方了!

网友D:
调好了吗?这个不用原装控件的确很难调

楼主:
好久没看这帖了,真有好多大神热心指点啊,已经了搞定了,这个经验也用在了装130X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