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450 3D翻身熄火

楼主(2014-01-19):
我的450打3D可以正常航线,但是倒飞就会瞬间熄火。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开始以为是电调坏了,换了电调还是不行。麻烦师傅帮忙分析下是哪个环节没搞好。

网友A:
油门曲线是弄成 0-100了吧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3D油门曲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3D油门曲线啊????

是这样吗

网友C:
真机翻的肯定曲线没问题,楼主意思是不知道哪里出故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机翻的肯定曲线没问题,楼主意思是不知道哪里出故障了吧?

是的,头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是弄成 0-100了吧

是的可是不行

网友:
确实是奇迹

楼主:
谁说不是。高手解答

网友:
油门曲线改为 一条直线80 80  80  80  80  就好了

网友:
油门0~100? lz胆子真大!原理搞清楚再翻呗,你以为是模拟器啊?

网友D:
3D曲线不用V线,改为直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曲线不用V线,改为直线试试。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