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方向控制的疑问

楼主(2014-01-19):
请教一个问题,谢谢,就是我买遥控器的时候,要求遥控器左边是方向,右边是油门,可是飞的时候,怎么左边的上下方向只能控制飞行器的前后,左边的左右方向控制飞行器的左旋钻和右旋钻,右边的油门只能控制向左边运行和右边运行的方向,请问这是正常的么?

我看到官方的视频教程里,左边的控是控制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右边油门则是升高、降低、机头左转动,机头右转动。。

请问我那个是正常的么?如果不正常怎么修改呢?

网友A:
这个可以选择遥控方式的,看你是什么遥控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选择遥控方式的,看你是什么遥控器咯

我是T8FG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手?中国手、美国手、日本手还是三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手?中国手、美国手、日本手还是三只手?

哈哈哈。。日本手。。。

我才看了官方的文档才清楚了。。。其实我想要的是中国手。。。。我就给卖的人说我要 左边控制方向,右边控制油门。。。然后卖的人就给了我日本手。。。。这坑啊。。。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调吧,小问题

网友:
日本手,中国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日本手。。。

我才看了官方的文档才清楚了。。。其实我想要的是中国手。。。。我就给卖的人 ...

就是我买遥控器的时候,要求遥控器左边是方向,右边是油门,

日本手就是这样的呀,左边左右是控制方向(自转),右边上下是控制油门,是你自己没说清楚,应该不能怪店家。
遥控器上说的方向,也就是第四通道,在多轴上指的是控制JJ自转。
你应该说左边控制前进后退及左右平移,右边控制油门及方向。或者直接说要中国手。

自己进通道设置,把遥控器设置成中国手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我买遥控器的时候,要求遥控器左边是方向,右边是油门,

日本手就是这样的呀,左边左右是控制方向 ...

额。谢谢了。。我刚开始以为就是左边控制前后左右方向。。新手不懂。。。后来才发现我理解错了。。。

话说这个可以通过遥控器改过来?我是T8FG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谢谢了。。我刚开始以为就是左边控制前后左右方向。。新手不懂。。。后来才发现我理解错了。。。

...

当然可以了,可惜我没有T8FG,要不然现在就可以教你。
等楼下好心人继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可惜我没有T8FG,要不然现在就可以教你。
等楼下好心人继续吧。

谢谢。。那我期待着。哈哈哈~

网友(2014-11-12):
其实把接收机上1和4对调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