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飞越 450 切3D飞行机身抖动 帮帮我吧**

楼主(2014-01-19):
先说下配置吧 飞越机身 冰人尾巴总成皮传,k8三轴   亚拓3400KV电机 12T斜齿 好盈40A 铂金  KST215  锁尾 亚拓525  大桨335碳纤黑色 尾桨KBDD  接收6303 遥控T8FG
整个机身的震动已经调的很小了,普通模式飞行 没任何问题 大桨转速很高也没问题 暴力些的航线也很稳定。只要一切3D 整个机身抖动 3D油门是 60 60 60 60 60  要是油门高些

抖动就更厉害了。尝试过50 50 50 50 50的油门 飞起来后切3D 没有问题 就是稍微有些大动作整个机身就抖动,抖的都不敢飞了。要是3D油门在60或者以上 那切3D 就整个机身就

抖动 不用大的动作。求教明白人帮忙看看吧这是怎么了呢? 尾巴感度 普通是20 3D模式是16。 3D模式试过很多感度 都不行。再次谢过了先。头疼啊

网友A:
3D油门60太低了吧??我都是85

网友B:
陀螺仪贴换双层软,中间加个一块钱硬币或者一个铁制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油门60太低了吧??我都是85

要是开85 的油门 450就跟吃了摇头丸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贴换双层软,中间加个一块钱硬币或者一个铁制垫片

陀螺仪的固定我是最底下一个3M双面胶然后上面是飞越的减震塑料胶然后上面是3M双面胶上面是陀螺仪。
我想应该不是震动传到陀螺仪的吧 普通飞行油门调的很高都没有问题 怎么飞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油门60太低了吧??我都是85

不敢太高了 油门越高机身抖动越厉害。

网友C:
换一片薄的3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片薄的3m就可以了。

为什么换个薄的3M呢

网友D:
可能正好是机身共振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正好是机身共振点了

难道要整个机身拆了重新装?

网友E:
先检查震动大不大,陀螺仪的双面胶不要太厚了,降低点主旋翼感度

网友:
不会是3D螺距大了吧

网友F:
大浆是什么的?我的振动一直调不好,换了好点的大浆,很易就调到脱控悬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要整个机身拆了重新装?

我原来一架450也是一样,在65%油门的时候出现共振点,推到70%就正常了。你可以试下,把油门降点下来后,是否仍有震动。如果是,那么就是进入共振点了。就要注意传动地方的,看下震动是从哪里来的。是主旋翼还是尾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震动大不大,陀螺仪的双面胶不要太厚了,降低点主旋翼感度

震动不大,普通模式下任何问题都没有,就是开3D不行,油门50-70都试过了 不敢再往上了。

楼主:
普通模式都是在55-80左右的油门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浆是什么的?我的振动一直调不好,换了好点的大浆,很易就调到脱控悬停了。

我的估计不是大桨或者小将的问题,普通飞行很稳 震动已经调到很小100油门模尾管都不嘛手。尾桨是KBDD 应该不错了。就是开3D 机身就抖动,在地面没飞起来的时候开3D机身都抖

网友:
如果机身震动不大那就换张薄的3M减震棉~~~~有时候减震棉太厚太软会造成3轴陀螺仪误判~~

楼主:
还有人有过此类情况的吗

网友G(2014-05-16):
引用 楼主:
还有人有过此类情况的吗

楼主抖动问题解决没?
我的450做彩虹和钟摆,由倒飞翻到正飞后,尾巴会小抖。一架是k8,一架是3gx。尾舵是亚拓525。好烦啊
K8的油门是定速75
3gx油门100 95 90 95 100
螺距都是12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抖动问题解决没?
我的450做彩虹和钟摆,由倒飞翻到正飞后,尾巴会小抖。一架是k8,一架是3gx。尾舵 ...

其它时候飞机都正常,也未见明显震动。尾巴是飞越金属的那款,虚位总是消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