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S 5200 25C 充满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呢?

楼主(2014-01-19):
RT

请问4S 5200 25C 充满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呢?怎么我飞F550,起飞就开始红灯狂闪。。我开了低压保护的。。。。

起飞下来调参软件显示14.62v,我设置的保护第一级是14.40V,第二级是14.00V

请问你们4S 5200 25C 充满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呢?

我怀疑是不是我充电没充满呢?

网友:
我的F550 3S 5000mah,或者两个3S 2650并联也是同样的情况,刚刚订了4S 8000mah的电池,到了看看。

网友:
校准调参软件里的电池电压

网友:
不管几s电池,也不管容量多大,单片4.2的电压就是满电。不要用飞控自带的电压保护程序,直接关了接个bb响飞,bb响设置成3.6报警。

网友:
电池C数有没有虚标

网友A:
单S充满时的电压为4.2V,4S充满时的电压为4.2*4=16.8V。
二种情况,1、电池没充满,2、电池内阻增大
判断方法:
接上双响BB,设置3.6V报警,检查起飞前电压,单格电压是否都是4.2V,然后起飞,如果起飞后,BB立刻报警,说明电池有问题,

网友B:
懷疑沒充滿就用三用表量一下(充飽電時4s因該為16.8v左右~
你用調參軟件看電壓!準確度???會有差別!(因該也沒校準過電壓吧!)
充電器、電池都有可能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S充满时的电压为4.2V,4S充满时的电压为4.2*4=16.8V。
二种情况,1、电池没充满,2、电池内阻增大
判断 ...

额。。谢谢。。。刚开始一直都是充电器充满后就开始用了,,没有检查。。。后来发现飞的时间太短了。才来检查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懷疑沒充滿就用三用表量一下(充飽電時4s因該為16.8v左右~
你用調參軟件看電壓!準確度???會有差別!(因該也 ...

我没有用过调参软件校验过。。因为我也不知道正不正确。

最正确的应该是用万用表来测试电压是吗?

还有那个BB响,一般测试的电压准确吗?有的人说不准有的说准,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调参软件校验过。。因为我也不知道正不正确。

最正确的应该是用万用表来测试电压是吗?

飛控接上電腦! 高級--->電壓--->電池看一下當前電壓是多少?記下
然後用萬用表量測分壓頭最前面一根腳位及最後一根腳位!看一下電壓是多少?

再依下圖校準!點一下填上所量測的實際電壓!完成

bb響電壓也不一定準!但當參考用已經足夠了

网友C:
可能内阻变大了,我的以前也是,还并两块电池,上去就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飛控接上電腦! 高級--->電壓--->電池看一下當前電壓是多少?記下
然後用萬用表量測分壓頭最前面一根腳位 ...

谢谢了。。我回去找个万用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内阻变大了,我的以前也是,还并两块电池,上去就红灯

内阻变大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变大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谢谢

这个要看你电池用多久了,一般循环次数过多内阻就会变大,放电能力下降严重,可能就需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充满也不可能是你这现象。一飞就闪红灯   估计很大可能是电池不行,内阻太大,放点C数虚标,要买好一点 ...

我今天又去测试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