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花牌50a电调以前使用6s电池,现在想设置3s电池

楼主(2014-01-19):
请教一下花牌50a电调以前使用6s电池,现在想设置3s电池,用设置卡怎么设置啊
设置卡上没有这个选项,用原来的设置电调一直报警
6s的选项又选不成掉
比较急,请教老手帮忙

楼主:
不好意思,搜帖子解决啦,原来是吧电池类型重选一次,断电,再用设置卡选锂电,这时就变成自动识别电芯串数的模式啦
说明书要是再详细些就更好啦

网友:
一般都是自动的啊,无需设置

网友A(2014-07-12):
你怎么设置的。我也用6S现在换了3S感觉不对。设置卡上怎么设置的
我QQ1810697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设置的。我也用6S现在换了3S感觉不对。设置卡上怎么设置的
我QQ181069721

就是用设置卡把锂电池类型随便改变一下,保存设置,然后再用设置卡设置回锂电池
就变成自动识别电芯数的模式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