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 deviation 玩四轴 设置求助

楼主(2014-01-19):
DEVO10 刷了最新的deviation 4.0.1的固件,不会改成适合四轴的设置,比方说应该选固定翼还是直升机模型,3段开关怎么设置,通道输出怎么设置,折腾半天了,有熟悉的前辈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找泡泡老师的贴。。。。。我也是新人

网友A:
这个顶顶 我也刷了这个固件 配合12通道接收机 这控变成12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顶顶 我也刷了这个固件 配合12通道接收机 这控变成12通道了

请问你知道怎么设置三段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怎么设置三段开关吗?

设置方法:
1、输入通道随意。开关控制用该三段开关的0,曲线为固定,作用为替换,比例为-100。
2、输入通道随意。开关控制用该三段开关的1,曲线为固定,作用为替换,比例为0。
3、输入通道随意。开关控制用该三段开关的2,曲线为固定,作用为替换,比例为100

网友:
如果还不会设置可以加我QQ,965225460

网友:
看我帖子 刚为你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怎么设置三段开关吗?

哈哈 五楼正解 我也遇到此问题了 还好中文 20分钟搞定

网友:
求7e的设置,刷g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