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判断一下,这情况好奇怪啊!来,围观一下!

楼主(2014-01-19):
   先说配置: 飞越810
               :NAZAV2
               :IOSD 2 代
                狗云台 带小狗
                动力:5000 *2
               电机:朗宇 4110 400KV
               APC :1447 桨
              起飞总重 约为5.3-5.5KG
     现象:-----今天尝试一下2块5000MAH 电池并联,第一个起落OK ,没问题,第2个起落,约为4分钟的时候,姿态模式下,我把俯仰舵前推到底约为30-50秒钟后,机体突然发生向左不停的旋转,第一个反应就是磁干扰了,但当时,也慌了,没切手动,切了GPS ,让它定在哪里!然后下降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机体向左旋转的速度变慢,有时旋转,有时候不旋转,下降距离地面大约30CM 的时候,(还没落地)马上带着遥控器飞奔过去,一看,傻了---1号电机座发生明显的倾斜在转,(这个好找原因),但对应的4号电机居然也停桨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4号电机),看清什么状况后,果断收油门到底,完全降落!(还好我这里的飞场方圆几公里都是平地,被平地机推的很平,如果是在池塘上方的话,我估计拼了命也要跳进去救它,不让它进水塘)
      请大家来分析— -1号电机座发生倾斜在旋转,但对应的4号电机居然停桨,这2种情况不可能同时发生吧!没那么凑巧吧,这是什么原因啊,百思不得其解!;感觉很神奇!~
       补充:在机体在向左旋转的过程中,打右舵想控制其不旋转,没成功!最后还是安全着地了

楼主:
如果切手动,估计必炸无疑!

网友A:
1号电机座发生倾斜在旋转
倾斜有多少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号电机座发生倾斜在旋转
倾斜有多少角度?

一号电机座,倾斜角度估计有20-30度!~

网友:
我中间电机座高了点

网友B:
刚好是对角吧,是不是起动了缺轴自救模式,为了控制自转,停了对面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是对角吧,是不是起动了缺轴自救模式,为了控制自转,停了对面的电机

是对角!既然是停了4号电机,为什么不停歪斜了的1号电机呢?1号电机还在转啊

网友C:
1號電機都已經不正常了!飛控是在控制平橫4號對角停轉!無不可能!
能讓您撐到安全降落!已經很不錯了!要是四軸等著收屍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號電機都已經不正常了!飛控是在控制平橫4號對角停轉!無不可能!
能讓您撐到安全降落!已經很不錯了!要是四 ...

假设飞控如果有启动4轴模式了,为什么1号歪斜的电机不停桨,而对称的4号电机停机了!按道理为了维持平衡1号电机也要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对角!既然是停了4号电机,为什么不停歪斜了的1号电机呢?1号电机还在转啊

飞控的智商无法发现1轴的角度歪了,只知道机身在自转无法平衡(1轴导致的机身转动),自传的方向刚好是4轴反扭的方向,所以减4号电机的速度直至停止,而没有停2号和6号是为了平衡5号和3号的升力,防止机身倾斜。

网友:
真是太智能了。威武

楼主:
有DJI 售后解释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飞控如果有启动4轴模式了,为什么1号歪斜的电机不停桨,而对称的4号电机停机了!按道理为了维持平衡1 ...

這關係到力學及複雜的數學我才學疏淺沒辦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