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S飞控+小小鸟装机

楼主(2014-01-19):
U2升级6航点固件终于回家了,接OSD看了下一切正常,成功升级为U2S。迫不急待装机,载机是小小鸟,布线好乱,烦请大家帮看看怎么样改进布线啊?

网友:
真是乱的看不懂

网友A:
建议将接收机和舵机之类的连接线用排线代替然后焊上像平衡充那样的并排防呆的大插头(比如3个舵机用一根9线的排线按顺序焊好),最后接收机和飞控的插针连接出一个大插头,这样一架飞机可以换成3大根排线和三个插头,这样不管拆卸还是布线都更方便,而且大插头的大多带有锁扣也就更牢靠

网友:
看来小小鸟这种全外置没有机舱的机型这么搞,线是比较丑

网友B:
看出来了,只是为了上天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接收机和舵机之类的连接线用排线代替然后焊上像平衡充那样的并排防呆的大插头(比如3个舵机用一根9线 ...

恩,这个建议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
尾杆不结实的!!请注意

网友C:
会飞的企鹅发表于2014-01-19 18:43:57
建议将接收机和舵机之类的连接线用排线代替然后焊上像平衡充那样的并排防呆的大插头(比如3个舵机用一根9线的排线按顺序焊好),最后接收机和飞控的插针连接出一个大插头,这样一架飞机可以换成3大根排线和三个插头,这样不管拆卸还是布线都更方便,而且大插头的大多带有锁扣也就更牢靠
航模排线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模排线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是航模排线,只是用排线代替舵机和飞控的信号线

网友:
装备挺全的

网友:
自己研究吧,这个还是自己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出来了,只是为了上天FPV

好眼力,只有个AS15,打算调好再放上去

网友:
1.先将设配放到需要安装的位置。
2然后连接线,并根据距离选择长短。
3.GPS线需要用锡纸包住,屏蔽。

网友:
试飞上个图呀

网友:
难看是难看,先爽再说

网友:
7楼的头像真好看!

网友(2014-02-19):
拔丝小鸟

网友D:
小小鸟要是没加固下,估计到时候你会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小鸟要是没加固下,估计到时候你会哭。。。

为什么呢?

网友E:
请教下楼主,新版的6航点怎么用?有说明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楼主,新版的6航点怎么用?有说明书吗?

有说明书的,去群里下载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说明书的,去群里下载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小鸟机身很脆弱,要加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