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SuperX 莫名炸鸡,各位帮我看看丫~~~

楼主(2014-01-19):
今日飞XA全套。第一块电,GPS模式三个起落没问题,第四个起落,准备速度快点走个大航线,结果第一个弯刚过去,飞行器突然不受控制得自旋。今天侧风很大,飞行器左转过来时,左侧面正迎侧风。此时,推油,松开俯仰、副翼、方向舵,想让飞行器恢复自稳,无济于事,推油油门增大,且四个电机均无停转迹象。由于慌张并未想起切手动模式。遂减小油门只能炸鸡。

飞控:SX专业版。控:天七。以前有数十个起落均很良好,唯此次莫名炸鸡。场地附近无高压线,数平方公里内无高楼、发射塔之类影响信号的设备。分析飞行报告初步怀疑是遥控器失控。

下面附上飞行报告:

网址:http://log.xaircraft.com/#2014_01_18_234734.500_74.1.04.13

求技术,求大侠们帮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
目前初步损失:机臂一根,电机座一个,TM3510电机一个,1238APC一副.电池座一个,飞控LED灯丢失,LED指示灯电线被打断.脚架一根.GPS座一个.
由于地面是田,且被松过土,机身落地有缓冲.
捡回飞机之后重新上电,一切ok,电机照转.

网友A:
自旋有可能是电调坏了,但他还是能动只是快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有可能是电调坏了,但他还是能动只是快死状态

电调是飞腾30A的,以前所有起落均无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过热灯现象,应该不会突然就坏掉吧?

网友B:
这个自旋问题很严重,我的多轴就是自旋,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飞腾30A的,以前所有起落均无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过热灯现象,应该不会突然就坏掉吧?

你现在应该试试装好机突推油门就知是不是电调出问题,,还是自旋就是这电调出问题,

网友:
路过吧解决不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炸鸡后电压3.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旋问题很严重,我的多轴就是自旋,唉!

检查是不是电机歪了,桨反了,转向错了,电调插错了,油门行程是否真的校准成功了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多旋翼自旋。

网友C:
加我吧~! 我这几天也在测试遥控。 我们共同探讨 怎么测试遥控。 也许对你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我吧~! 我这几天也在测试遥控。 我们共同探讨 怎么测试遥控。 也许对你会有用。

感觉天七的控的确有点问题。这只是我的感觉而已,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感觉天七的控的确有点问题
测试一下 就知道 结果。

网友D:
自转可能是电机水平问题,但是炸鸡貌似是电池急剧掉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转可能是电机水平问题,但是炸鸡貌似是电池急剧掉压哦!~

XA650Pro的电机座、机臂都是固定的,不可能飞在天上自己就歪了。都数十个起落了。急剧掉压在飞行报告中并未体现。都说了推油门有反应了,实在控制不住才小下油门让飞机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A650Pro的电机座、机臂都是固定的,不可能飞在天上自己就歪了。都数十个起落了。急剧掉压在飞行报告中 ...

看你报告在250秒时间电池电压急剧下降!~

网友:
很明显没电了 记录很清楚呀!

网友E:
是电池引起的:

另外飞行时务必带电显,不飞远的,设3.6V报警,飞远的可根据经验设高一些。
电池带载和不带载的电压是两回事,螺旋桨一转起来电压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电池引起的:

官方回复还是很有依据的,有一片电芯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电池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换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