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泰世出个X3的中轴限位环吧

楼主(2014-01-19):
我的X3飞了约200起落了,一直无炸,但最近发现小齿轮和前伞齿间隙大了,换了新齿也不行,提起中轴有明显的间隙,小齿轮拧到底的话,暴力3D会和伞齿打滑,不拧到底呢,只能暂时没问题,飞几十个起落又出问题了。建议泰世出个限位环,像亚拓的那种,随中轴一起卖

网友A:
下方轴承座往上顶啊

顶不到加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方轴承座往上顶啊

顶不到加垫片

下方轴承座孔位是固定的啊,往上顶不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方轴承座孔位是固定的啊,往上顶不上去了

轴承和中心座之间加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和中心座之间加垫圈

这个我试过了,安装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安装太麻烦了

我也觉得有个限位环挺方便的,不过第二轴承与钢套之间的垫片是免不了的,毕竟这是调整间隙的方式,而且会因为所在地区的不同、气温的不同而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限位环这个我再向台湾提个建议,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期待这个产品上市,700取消限位环有道理,但X3应该保留,遇着经常炸鸡的,安装这个,每次都得拆下轴承座,那个螺丝又小,很郁闷

网友:
我拿pro傘齒間隙調節片來調間隙

(6x7.5x0.1) x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