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d10) deviation 多旋翼设置方法(不同飞控不同对待)不定时更新

楼主(2014-01-19):
刚看到有人问d10刷过之后对四轴的设置 我就来发个文字的解说设置
首先 建立一个新的模型 选合适的接受状态型号 估计大多会用dsm2或devo吧 先设成最低功率 减少浪费  固定id清零

楼主:
下来设置模型名称 这个就不多说了 自己爱设置啥设置啥
图标建议设成v929的 那个看起来正常一点 固定翼模式

楼主:
通道数选12通道 越多越好嘛
设置界面 高级模式1

楼主:
下来进入定时器的设置 因为那个太吵 所以就放在第一位 进入定时器 第一个是倒计时 开关调成油门 重置开关建议设成rud dr1 时间自己设
定时器二设成秒表 开关还是油门 重置还是rud dr1

楼主:
下来进入混控 有点麻烦了 找到输入是油门的那一项(就在每两个可以选择的圆框下面 左下角) 点开其上面那个圆框(ent键进入) 会看到有反向、失控保护这些。直接找到熄火开关那一项 用r/l更改到rud dr1 熄火值一样 方法设成-100 然后按ext推出到混控界面

楼主:
下来用up/dn找到前四个通道的右边选项圆框中 用ent进入 看是不是一段式(在最顶上保存左边那个)不是的话用R/L设成一段式 然后是曲线那项选等比例 然后用UP/DN反到最上面  选保存 按ent 保存 然后就退出来了

楼主:
然后你会发现 到了5通 应该是5-尾舵就啥也没有了 右边是无 底下没输入通道 现在进入5-尾舵右边的无 进行设置自定义通道 也就是自定义5通控制 建议5通选遥控器左上角的elev D/R进行控制 当然mix也可以 不过稍微麻烦 下来就讲三段开关的设置
用ent点入5-尾舵右边那个可以选择的通道 进入后用D/R改变刚才说的那个一段式什么的 改变到一段式
下来用UP/DN选到输入项 用D/R选择到ELE DR1项 曲线就是下面的指数曲线就行 然后扳动ELEV D/R开关 你会发现那个比例图中的小点到最右上角了 恭喜你 一个一段式开关设置完毕 用UP/DN选到保存项 点ent 然后退出 自动保存 退出到混控菜单

楼主:
谁能给我说说 为啥论坛点回复那么慢??我等了半分钟刷新几次才回复成功??!!!

楼主:
码字好辛苦的 给点回复吧

下来进行3段开关设置

网友:
不用D10的飘过

楼主:
选择一个新的通道 还是进入右边那个圆框 模式选择三段式 输入我选择的是mix0 普通飞行选择死区 比例就是你要设置的输出(比例为100就是打到mix0输出100值 我选择比例-100
开关1设成mix1 用ENT点一下3d飞行1  应该底下那个关联会改变 用R/L选成死区 比例自己设 就是输出
开关2设成mix2 还是用ENT点一下3d飞行2 底下那个关联会改变 如果不是死区就选成死区 比例2自己设 建议设成100
然后按两下DN键 就到了保存那 用ent点保存 自动退出到混控界面

楼主:
我推荐1-4通不变 5.6是mix和fmod来控制 当然玉兔一类的还是elev和alev 7.8通建议设成anx4和anx5 用来控制云台 9.10就是ger(尾舵)和其他(可以和前面的替换)

网友:
不如来个视频!现在都懒得看字了

楼主:
不发了 暂时就这些 还有不会的可以加我qq1065967347  看动漫去了。。。(命运石之门)

网友:
刚入手D10,也刷了deviation 4.0.1固件,这个帖子很有用。

网友:
我就是那个问D10四轴设置的,这个教程写的很详细,感谢! 但是我后来又刷成SUV的固件了,感觉虽然是基于deviation但是好用很多呢!

网友:
写得很好,dv10支持下

网友:
有没有用DEVO7配NAZA M Lite设置成功的?搞了半天那个3段开关也搞不好。哎!难道非要我换个10吗?

网友:
jishu技术贴要顶

网友:
7e用給力固件的路过、D10目前还是原厂固件

网友:
jieshuji技术贴要顶 7e的路过

网友(2014-04-03):
刚入这控觉得设置难度有点大,先学习吧!!!

网友(2014-05-07):
我的也是D10,看他的中文说明书越搞不懂,最好搞个视频教学直观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用的devo10,但飞控用的是apm2.6的,apm四轴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用的devo10,但飞控用的是apm2.6的,apm四轴怎么设置?

我有帖子专门对apm的6段飞行模式 剩下几个照这个来

网友:
楼主好赛雷啊,赞~

网友(2014-06-10):
非常非常感谢啊,虽然我的是D7E的控,不过根据大大的教程,自己摸索,已让自己的385欢快的翻滚3D了,已跪,此贴收藏,可以安心睡觉了...散花~(≧▽≦)/~啦啦啦

网友:
已用d10很久,帮顶!

网友:
不错   虽没买D10   先学再买

网友B(2014-09-07):
论坛又抽风了

网友:
楼主不能一条帖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