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这套三通无舵机的设备能做个啥?求指导

楼主(2014-01-19):
三通玩具上拆的两个7mm空心杯,没有舵机,原来的玩具是靠另外两个电机来替代升降舵的。我想为了减重把那两个电机去了。用油门控制升降,用差速转向。能用kt板做个能飞的飞机吗?

如果老鸟觉得没问题的话能不能发个图纸简单指点一下我这个新手入魔啊。主要是想锻炼一下动手能力。

楼主:
没人给看看么

网友:
这里有个简单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3223 ,只需要油门及差速控制即可。

网友:
如果是红外线的,就是室内二差,否则可以做室外二差,我以前做过n多,自己搜

网友:
可以做,差速转弯,油门控制升降。很多红外飞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放心,你绝对不会满足于练练动手能力的,准备好钞票入坑吧

网友A:
这套设备我也有,有点重,可以直接接电磁舵,但是控制方式有点另类,没想过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设备我也有,有点重,可以直接接电磁舵,但是控制方式有点另类,没想过改什么

你说的是那两个小电机不要了直接接电磁舵?可是电磁舵的扭力会不会太小了啊?

网友A:
能带动空心杯的扩流用用电磁舵力量不会小的,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带动空心杯的扩流用用电磁舵力量不会小的,放心用

那电磁舵在那么大电流下不会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磁舵在那么大电流下不会烧吗?

选电阻比较大的呗,淘宝上可以搜到的,其实直接用电机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