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电源接反

楼主(2014-01-19):
一台清华紫光显示器 ,外置电源无意中把电源接反。换保险丝后电源指示灯亮,但是黑屏了。有懂得师傅请明示 。能通功电路图吗?个人感觉高压板没工作。怎么修理啊?

网友:
再次反接一下,会不会再给反回来???

网友A:
高压板上应该有保险吧?

网友B:
拆开看一下,从电源接口那里开始不会烧坏很多东西的。有的还有反接保护,如果有反接保护,只会烧坏一个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上应该有保险吧?

在高压板上没找到保险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一下,从电源接口那里开始不会烧坏很多东西的。有的还有反接保护,如果有反接保护,只会烧坏一个保险 ...

是烧了一个保险管换上后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接上信号线,指示灯变绿色黑屏

网友C:
仔细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图像只是背光不亮,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如果连图像都没有,那解码板和高压板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图像只是背光不亮,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如果连图像都没有,那解码板和高压板都 ...

黑屏 什么都看不到 啊

楼主:
对 外接12伏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烧了一个保险管换上后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接上信号线,指示灯变绿色黑屏

我没有修过液晶显示器,能发几张图吗?
是从故障来看,你那个没有防反接的装置,只能从电源查起了。液晶没有多少东西的,维修也都是板级维修,所以不会太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