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女看看最近总是飞成这样的原因

楼主(2014-01-19):
780克重量,1400KV,8040桨,拉上天,各种乱飞,姿态也不稳,儿子拍的视频,
昨天的
今天的,没控制好,飞到长满芦苇的水里去了,电调,接收进了水,伤心啊

网友:
LZ是美女,鉴定完毕

网友:
感觉副翼和尾翼不平行呢

网友:
头轻   打舵太大,

网友:
姐姐呀,感觉你的副翼没有调好,有点往右偏,还有你的舵量打的太大,另外感觉头有点轻,往上穿。是不是升降舵不平?还是重心没有调好?

网友:
明显头轻,重心没找对!!
支持女模友....

网友:
别把电线杆撞断了呵呵

网友:
升降舵面安装角不一致  还有头轻了  起飞后改平飞不用满油门  LZ建议多练习一下对油门的控制~~这两个视频看着好像起飞后一直顶着油门在飞~~没必要~~先把飞机调好吧~~

网友:
脸都看不见这么看啊

网友:
这照片拍得有水平!

网友:
机机没装好,不对称。重心可能也不太对
一架调试好的机机对新手而言是关键。

找老魔友一起玩

网友:
姐姐呀,感觉你的副翼没有调好,有点往右偏,还有你的舵量打的太大,另外感觉头有点轻,往上穿。是不是升降舵不平?还是重心没有调好?
分析的到位,清晰,透彻

网友:
通电对频后目测一下副翼升降方向是是否正,不正要调整
重心一定要调整好(问卖家重心的位置)
遥控里的舵量要调小,尤其是副翼,对副翼的控制舵量要小
上面三样做好后上天,上天后不要急,拉高飞机后对副翼和升降进行微调(这个可以在模拟里面事先把你的遥控调乱,试一下自己的调整能力),先飞直线不要乱飞,新手大风天建议不要飞,最后一点飞机失控后切记果断收油,看你摔下来的速度很快,收油即使掉下来也不会出大问题
如果你旁边有模友,叫人这帮你调整好,你可以省出好几架飞机,我一开始练F3A,摔机无数,直到遇到一老模友
祝爽飞

网友A:
什么飞机, 天狼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 天狼星?

瑞克斯

网友:
第一次看见女模友....

网友B:
一个可能就是 重心有点靠后,
二个可能就是,新手嘛,打舵延迟,拉舵一拉拉个忘记,一不留神快成吊机了,然后就推舵,一不小心又推多了。。。。。。。然后又顾不上其他舵面的修正,手忙脚乱的,然后炸鸡。。。。。。

新手飞,出现这些问题很正常。

网友:
哈哈,真的是女魔友,看来真的狠喜欢模型,赞一个;上面说的对,可能是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有变形了,还有飞机的重心有点偏后了,就是头轻了,滑翔机还是机头要偏重一点好。

网友:
重心在靠近飞机头的机翼三分之一处最好,如果不是就要分配重!

网友:
只有回到农村,才有广阔的天地!!!

网友:
钕魔头,换个Kv2600试试

网友:
楼主跑得真快

网友:
在地面要确认好重心的位置。万一上天之后重心靠后飞机抬头,就赶紧打副翼利用飞机的抬头力矩转弯即可,在这个过程中飞机高度比较容易控制,可以调试微调按钮将飞机修平。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减小一点下推角。

网友:
女魔头,还是单飞!不简单!

网友:
主翼和平尾不水平,升降舵两边不一致,这些是你的主要问题

            老丁

网友:
很简单,只弄好两点就保准爽飞了,
1,起飞之前,把各舵面调到中立,
2,起飞之前,把重心调整到翼前缘30%处,万不得已可以用小螺丝配重,但尽量不配重最好
再有就是抛机时,40---50%油门即可,完全够用的,不用担心会油门小飞不起来

网友C:
按大家的说法做没错的,但想问一下,你在G4模拟器中飞也是这样的吗?另外,新手不建议在大风天飞,我刚入魔时就是专挑无风天或小风天,随着熟练程度增加就可以挑战一下4 5级风了,再有你在模拟器中可以加上风试试,以我眼光看除了飞机本身原因主要还是操纵手法不熟练造成炸机,加强模拟训练,然后调好飞机,离爽飞不远了。我在无人指导下一直单飞中,第一次严重炸机,后来发现除了重心副翼方向错了,调好后飞起来又差不点飞丢,第三次飞起由于紧张一直推油门,拉升降,飞机在天上一个劲翻跟头,稳定情绪后,适当收油门,想模拟器中操作,之后终于学会飞行了,祝楼主也天天爽飞。

网友:
女模友难得啊 犹抱机机半遮面

网友:
你是不是怕飞机掉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大家的说法做没错的,但想问一下,你在G4模拟器中飞也是这样的吗?另外,新手不建议在大风天飞,我刚入魔 ...

一直没练习模拟,也没把模拟那些个软件,设置弄懂,还有天7的设置,还有我天6,天7一个是左手油门,一个是右手油门~~~

网友:
跟飞机关系不是很大 多练习 !!目测机头有点轻!遥控操作幅度小店 慢慢试手感  起飞前测试正反舵

网友:
小美女没露脸蛮

网友:
我是进来看小女的,果然看到了。

网友D:
大姐,你油门一直拉太大,有可能是电机偏角有问题,这种后推的机容易出现这情况,重心一般好调,油门大就往上走,那就是可能有下偏角,还有,关键是联系模拟,有哪里感觉还有问题的,qq上找我聊啊,知道我是谁对吧

网友E:
重心、副翼没调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么窄的跑道,附近还有高压线,怎么降落?直接降到菜地里面?
起飞前要考虑好降落的方向、地点。

网友:
支持女模友,楼上的说得很对

网友:
就近找个老手给调一下,能保证脱控能平飞才行(玩航模的一般都很热情的)。新手一个人能飞成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最好是装个模拟器,在模拟器里能飞得比较顺手并能安全着陆再飞真机,损失会小些。

网友:
姐姐的问题大家已经都帮你找出来了,我就是来看一下传说中的女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心、副翼没调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么窄的跑道,附近还有高压线,怎么降落?直接降到菜地里面?
起飞前要 ...

滑翔机没有起落架   直接擦地面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姐,你油门一直拉太大,有可能是电机偏角有问题,这种后推的机容易出现这情况,重心一般好调,油门大就往 ...

恩恩

网友:
妹子,好歹露个脸啊,

网友:
舵面和重心没有调整好,拉升降不要太猛,容易失速。

网友:
女模头的帖子一定好顶!

网友:
水平尾翼右高左矮,摔多了,摔变形了

网友:
飞机没调好,似乎头轻。
装机也没装好,水平尾翼不水平,两侧舵面不一样,方向舵也不直。

网友:
找个本地模友帮你看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没练习模拟,也没把模拟那些个软件,设置弄懂,还有天7的设置,还有我天6,天7一个是左手油门,一个 ...

所以我说你走了不少弯路,飞机并不是只加大油门就可以飞可能适得其反,在不同的姿态下控制好油门才是关键,比如起飞时大点油门,拉平后中油门,俯冲时要收一下油门等。左手右手必须选一个,我用的是左手,因为真机也是这个操作习惯,玩直机和固定翼通用,然后必须得有模拟器,首选G4,其次凤凰,再然后按计划逐步练习,天 6 天7统一改成一样手,网上应该能查到方法,只要细心自己改也不是不可能的。要不一会左手一会右手高手都得迷糊,何况是新手,我用的是天8X,你的与此类是,设置也不算太难,可以仔细看说明书再试着调试,不过在不熟练调试时千万得摘掉螺旋桨,我有一个在家里没注意飞机一下就冲出去了,之后机身折断,没伤到家人算是万幸了。之后,在你找好重心、调好各个舵面的基础上,练好基本的起飞,航线及降落,再找个适合的时间,地点和天气就可以自由飞翔了

网友:
动力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能这样飞 要有一定技术啊···  ·····

网友:
可敬的小女子,祝你成功!

网友F:
把机头绑块100克的石头,一切都好啦,女模友加油啊。

网友:
女魔,鉴定完毕

网友G:
支持女模友,检查一下拉力线吧,严格的讲是推力线是否正确,一般来讲重心稍微偏点不至于不能飞。

网友:
重心不对,头轻,试着增加副翼exp曲线,调为接近中心位置的曲线平缓些,这样控制起来就柔和了。尾翼舵面不平,可尝试拉线矫正或碳杆支撑矫正。

网友(2014-02-19):
15楼正解。支持!

网友:
感觉主要是头轻,新手把重心弄得靠前一点比较好飞,再一个这飞机飞起来就收油,小油慢慢飞!

网友H:
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我飞机飞到退役也没这么悲惨啊。。。

网友:
女模友加油!这飞机调好了杠杠的。

网友:
下次让你儿子把手机横着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机头绑块100克的石头,一切都好啦,女模友加油啊。

是头轻,机头那儿有一个圆柱形的铁块,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女模友,检查一下拉力线吧,严格的讲是推力线是否正确,一般来讲重心稍微偏点不至于不能飞。

我把电机下面垫了2个片,不知道这种后推的电机屁股要不要上翘,加点油门就抬头爬升然后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能就是 重心有点靠后,
二个可能就是,新手嘛,打舵延迟,拉舵一拉拉个忘记,一不留神快成吊机了, ...

你就是一坨屎

网友:
女模友 难得啊

网友:
貌似重心不对。

网友:
还好,没上身后高压线上

网友:
我怎么还成一坨屎了,哥也算是资深玩家,,,,哥在玩得时候 那是07年,虽然不算很资深,还算比较早的了,模型飞机一般业余玩玩,里里外外 都清楚的不得了,说的都是事情,怎么还成一坨屎了。。。。。
好久不上坛子,上来看见有人说一坨屎,你说我冤不冤啊。。。。。。

网友:
好飞机 飞的真好 玩模拟的路过

网友I:
支持女模友,继续努力早日爽飞!

网友J:
孩子他爸呢?让他帮你弄啊!

网友K:
这地方怎么感觉象是十三岁小孩飞灰机的地方呢。

网友L:
女魔友啊

网友M:
别在高压线附近飞,碰到电线输电线路要爆炸的。其实这个飞机还真没调好,水平位移和垂尾没垂着吧,至少水平尾翼和机翼明显不平行。想飞好这机机,先调好这机,。看MM这个扔机的姿势,就知道不是模友。

网友N:
楼主现在爽飞了吗?好不容易有个女魔友,大家都很关心的样子

网友O:
舵量打太大

网友P:
美女模友,不多见。
飞机装配后,要检查安装精度,初飞时副翼舵量要调小(舵臂力臂要小,舵角的力臂偏大一点),升降可以稍大一些(便于控制重心不好的偏差)。调好再试试。

网友Q:
重心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