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片数与电机KV求教。。£

楼主(2014-01-19):
小机架想减轻重量,2S电池没有3S的飞起有力软绵绵的感觉。如果用2S想获得3S的同等升力是不是提高原有电机KV值能到达效果??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不变桨尺寸的情况下怎么办? 小机架不能上大桨了。

你现在的KV是多少?是不是配对6寸桨?6030?6035?还是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KV是多少?是不是配对6寸桨?6030?6035?还是6×4

280轴距 2204KV1400 7045桨 再大的桨安不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0轴距 2204KV1400 7045桨 再大的桨安不上去了

1400配7045 当然会没力,1400最好配APC8×6或9×6的桨,你可以把电机换成KV2600用6×4的桨,或者换kv2200用70×4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00配7045 当然会没力,1400最好配APC8×6或9×6的桨,你可以把电机换成KV2600用6×4的桨,或者换kv2200 ...

30A电调就可以了,用我的配置绝对爽飞,相当暴力

网友:
多轴没必要太暴力,只要续航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