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ealFlight G4的launcherG4.ini文件

楼主(2014-01-19):
安装RealFlight G4后, 运行RealFlight G4  Launcher出现以下错误提示(看图片):file:///c:/users/ADMINI~1/appdata/roaming/360se6/USERDA~1/Temp/201102~1.JPG
是不是要那个launcherG4.ini文件才行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没遇见过,还是请高手回答吧

网友A:
我的文档不能是汉字路径,必须要英文的路径才行,把我的文档的名字路径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文档不能是汉字路径,必须要英文的路径才行,把我的文档的名字路径改一下吧

已将我的文档改成了英文路径,貌似问题仍然存在(见图),我该咋办?英文路径应该在什么地方改才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将我的文档改成了英文路径,貌似问题仍然存在(见图),我该咋办?英文路径应该在什么地方改才对呢?
...

呵呵,已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