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NAZA LITE定高问题

楼主(2014-01-19):
一直玩精灵,油门是回中的那种。
现在自己配了个NAZA LITE的小四轴,天地飞7遥控,也就是油门是滑到哪就是哪,请问一下如何定高?谢谢了 诚心求教
忽上忽下的玩着不习惯了。。。还有 要定高 一定要有GPS模块么?

顺便高手再给个大概感度
2208电机1400KV  8045桨 总重960g 什么感度合适?

网友A:
定高当然要gps模块!你得慢慢适应油门不自动回中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当然要gps模块!你得慢慢适应油门不自动回中的控!

好谢谢。。额我说呢 看来还得定个GPS
正好现在练练手

网友:
装上gps模块,不管高度多少,只要油门回中,飞机即定高悬停

网友A:
gps是定点,喝多了讲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是定点,喝多了讲错了

额 那看来不用买GPS也能定高了。。 也就是说 我要习惯去找控的中位点?

网友B:
很早之前玩儿过lite,现在一直闲置
我记得lite好像不是油门中位悬停,450动力套装空飞好像是大概3/5处,不知后来的版本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之前玩儿过lite,现在一直闲置
我记得lite好像不是油门中位悬停,450动力套装空飞好像是大概3/5处,不 ...

额 那看来是得自己找悬停的位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那看来是得自己找悬停的位置了。。。

自己慢慢摸索吧。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慢慢摸索吧。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那看来不用买GPS也能定高了。。 也就是说 我要习惯去找控的中位点?

是的!naza飞控是气压定高,不是gps数据里的海拔定高。一般情况下中位点就是50%油门,当然电量低和负重大时除外!!

网友C:
设定个两段开关油门锁定,拨开关就悬停,姿态模式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个两段开关油门锁定,拨开关就悬停,姿态模式可用。

好的我研究一下 谢谢

网友D:
不管什麼模式、油門置中就是定高了!
感度要看軸距、重量、配置、不好說!
先用dji建議值然後再慢慢測試!
以下為dji官網copy來的調整要領!

基本感度
控制飞行器对遥控器摇杆指令的反应速度。该值越大,反应速度越快,动作越干脆。过低,飞行器反应迟缓,控制不灵敏。过高,飞行器会在相应方向抖动。
垂直感度
影响飞行器高度锁定的效果;垂直感度是否合适,可以观察:
油门在中位时飞行器是否可以锁定当前高度;
飞行器在飞航线时飞行高度不会大幅变化。您可以先慢慢增加该感度(每次10%)直至出现上下震荡或油门杆反应过于灵敏,然后再减小20%。此时为合适感度。
姿态感度
影响飞行器姿态倾斜后恢复水平的速度。姿态感度决定打杆时姿态响应速度的快慢,感度越大响应越快。增大感度以获得更干脆的姿态响应,放手悬停时候飞行器回平的速度也越快。但感度太大会造成您的控制感受过于僵硬,并且飞行器在飞行时会出现不稳定 的晃动,感度太低会造成您的控制感觉过于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麼模式、油門置中就是定高了!
感度要看軸距、重量、配置、不好說!
先用dji建議值然後再慢 ...

非常感谢 看了这些才明白那些感度对应的 之前自己有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