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片机图传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14-01-19):
1、准备用卡片机进行图传,接线的时候犯难了,我看网上有很多的狗3图传av连接线,我的这个可以usb输出,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连接相机和图传了。我看有的往这个线上焊接有电阻电容,这个是为什么,另外,我自己能不能用usb引出来线直接和图传焊接。2、图传的红黑两条线直接焊到分线板的红黑线上可以吗?那么从相机引出来的黑线怎么办,

网友A:
不行,别想了,只有AV输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别想了,只有AV输出才行

我的有实时av输出

网友B:
但是找USB输出不是焊输出线就可以的,推荐你买原长线剪断接AV接口就可以,通常相机的输出都有个使能设置,有个检测电路判断连接线插入才能A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找USB输出不是焊输出线就可以的,推荐你买原长线剪断接AV接口就可以,通常相机的输出都有个使能设置, ...

正解, 不过这样搞法重了。用表量,看USB口出来的哪两根线对应AV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C:
买根现成的相机av线,破皮(注意别把里边的线搞断了),从av头逆向找,直到主线看好线芯颜色,从主线适当位置剪断并把刚才找到的av线芯做头接图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根现成的相机av线,破皮(注意别把里边的线搞断了),从av头逆向找,直到主线看好线芯颜色,从主线适当位 ...

谢谢,真好。

网友:
USB不行的吧,别瞎弄了,再搞坏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根现成的相机av线,破皮(注意别把里边的线搞断了),从av头逆向找,直到主线看好线芯颜色,从主线适当位 ...

莲花头,那是不是图传的数据应该是两根线啊,一般而言是黑色,黄色?黑色公用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莲花头,那是不是图传的数据应该是两根线啊,一般而言是黑色,黄色?黑色公用接地。

黑色公用接地,找黄色线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