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70涵道F35落叶飘(已转超清)

楼主(2014-01-19):
V2版的飞翼70涵道F35,买的空机,动力使用蓝岱 70MM 10叶金属涵道4S版,电调是好赢飞腾80A。起飞重量1.7公斤,涵道装机后推力在0.95:1左右,飞行中感觉动力充足。V2版起落架收放改为蜗杆,比V1好了不少。视频没拍好,朋友是竖着手机拍的,就麻烦各位将就看看吧?firsttime=8

楼主:
抱歉,上传的明明是超清视频,但不知为何优酷却不做高清转码,看了一下实在太不清晰了,辛苦各位的眼睛了,万分抱歉

网友A:
问下 你飞机怎么固定的  看看 我也想这么固定

网友B:
飞得真好,请教落叶飘的动作要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 你飞机怎么固定的  看看 我也想这么固定

没有固定,就是机翼和尾翼支在地板上,机身靠在墙上

网友:
那不会翻倒嘛

楼主:
我的照片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是怎样放的吧

网友:
今天风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得真好,请教落叶飘的动作要领,谢了

个人愚见,要领就是升降和方向舵的舵量要够,我的设置升降舵舵量100%,方向舵120%

网友C:
起飞重量怎么可能达到1.7公斤?用多大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怎么可能达到1.7公斤?用多大电池啊?

绝对有1.7KG,蓝岱的金属涵道是比较重的,这架飞机可用2200-3300的4S电池飞。因为涵道比PNP的塑胶涵道重很多,除使用3300电池外,都需要在机头加配重才行,我在使用2600mah的4S电池飞行是,机头要加25克配重,使用2200mah电池飞行须加40克配重。原厂起落架的后轮是不带避震的,因此我换装了两个蓝岱的金属避震后轮,这两个后轮又增加了一些重量

网友C:
我之前飞翼的70竞速机,用蓝岱10页金属,6S 2600电池,起飞重量只有1500克哦,你的秤重了吗?1.7的话重量有点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飞翼的70竞速机,用蓝岱10页金属,6S 2600电池,起飞重量只有1500克哦,你的秤重了吗?1.7的话重量有 ...

你说的那款竞速机起落架是不可收放的,F35比竞速机多了3个蜗杆收放装置,还多了两个矢量舵机。1.7KG一点都不恐怖,我飞过最重的70涵道是蓝岱的F9F-8,用6S 3600电池起飞重量2.25KG,尚未到恐怖的地步,只是比较笨重,降落时要保持速度避免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款竞速机起落架是不可收放的,F35比竞速机多了3个蜗杆收放装置,还多了两个矢量舵机。1.7KG一点 ...

哈哈,好吧,蓝岱的涵道和飞机都是出了名的重

网友D:
楼主这个F35带适量喷口吗?落叶飘是不是得带适量喷口才能做出来,求解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F35带适量喷口吗?落叶飘是不是得带适量喷口才能做出来,求解 多谢!

是的,涵道机型必须要有矢量喷口才能做出落叶飘这个动作。但也不排除有超级高手可以用无矢量的机型做出这个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涵道机型必须要有矢量喷口才能做出落叶飘这个动作。但也不排除有超级高手可以用无矢量的机型做出这 ...

多谢学习了

网友E:
刚装好台飞翼的F16用的也是4S蓝岱多叶的。没地方飞。。。都要打算出掉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涵道机型必须要有矢量喷口才能做出落叶飘这个动作。但也不排除有超级高手可以用无矢量的机型做出这 ...

請教LZ有關落葉飄的操控,遙控器搖桿要怎麼打,我正在裝台風V2看樓主頭像好像也有台風,請教你的動力配置以作為裝機參考,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LZ有關落葉飄的操控,遙控器搖桿要怎麼打,我正在裝台風V2看樓主頭像好像也有台風,請教你的動力配置以 ...

台风我是V1的,原厂塑胶涵道还是不够给力,所以改装了蓝岱90 12叶的金属涵道,推力应该和飞翼90的金属涵道差不多的。电调使用好赢铂金100A。至于落叶的手法网上有很详细的解释,可以去搜搜看。我觉得关键就是矢量升降喷口和矢量方向喷口的行程量一定要够大,我是调到了120%,这次才能保证飘的时候机身保持水平,否则机头一定是朝下飘的。手法非常简单,飘的时候升降舵摇杆拉到底,方向舵向左打到底。油门的大小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我没有低头看过油门的具体位置,感觉在70%-80%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台风我是V1的,原厂塑胶涵道还是不够给力,所以改装了蓝岱90 12叶的金属涵道,推力应该和飞翼90的金属涵 ...

感謝,你電池用多大的,我準備上90水星/ 7S 45C 4200mAh /150A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你電池用多大的,我準備上90水星/ 7S 45C 4200mAh /150A 試試看!

我用3600---5200的电池都可以飞,小于5000的电池要加配重

网友:
呵呵 这个推力不错啊    跟我的6S 飞翼70涵道差不多推力

网友(2014-02-24):
飞机不错,什么牌子

网友(2014-11-11):
楼主,请问落叶飘动作如何打杆。我有个飞翼的70 f16一直准备做落叶飘动作

网友:
t28,多大的

网友:
他老人家今天開始戀愛,所以我幫回一下.他那架是1400mm 的T28 , FMS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装好台飞翼的F16用的也是4S蓝岱多叶的。没地方飞。。。都要打算出掉算了。

请问蓝岱金属函道配飞翼f16 需要配多大的电池

网友:
4S装机推力还有这么高啊,佩服

网友:
4s的用3300不错

网友:
哥用的水星配4S2200的电池,飞翼F16才1100克,楼主的飞机堪称石头机了。拍的不好,没看到落叶飘

网友:
我的70F18加4S电池1.5公斤,但测装机推力只有1.0左右,我有点不敢飞。怕推力不够

网友(2016-09-23):
我的是台风,正在研究怎么做落叶飘,请教下,改出的要领?好改出吗?不会因为推力小导致直接飘到炸机到地面吧哈哈!推力好像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