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行天HIGHONE祼机悬停航时首测

楼主(2014-01-19):
配置 2x5400MAH 6S ,4夜航灯,1舵机小摄像头,没挂云台。 起飞重量5.4KG. 基本小范围内上下浮动, 12分钟 3.6V电显报警。 总体感觉,手动模式比较接近WKM的手感,油门好象为实际油门。GPS悬停模式,不怎么习惯,中间的死区太大了,40-60%的区间油门没反应,过了60%桨声会突变。因为第一次用零度的产品有点不熟悉,不知用户能不能自已更改这个死区的行程范围?
视频上传中,稍后放上。

网友:
其实那个死区DJI也有,不过DJI大概只有3~5%左右

网友A:
这个油门死区确实太大了,希望零度降低在10%,即45-55之间。同意的请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油门死区确实太大了,希望零度降低在10%,即45-55之间。同意的请顶贴

是哦,这油门死区实在太大了。很不利于拍摄影,XA的10%油门死区在细微操作时都感觉很难叫应,20%有点不敢想象会是怎么个操作概念了。希望零度能让用户自设这个死区大小,或减小到7%左右。哪怕改成手动模式这样的没死区都很好。 对零度手动模式的油门感觉很喜欢。

网友B:
什么是油门死区呢,不懂请指教,我是飞的精灵1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油门死区呢,不懂请指教,我是飞的精灵1代

就是你灰机悬停时候推油门的反应

网友:
油门死区设定DJI的最合适.

网友C:
楼主,看到你有个镜头是手机地面站显示电流是15A,你用5400X2的电池,怎么也不只飞12分钟吧?算上后期电池电压下降的话,总电流平均为20A,3.6V时放电量打8折,就算是8000mA,这样算下来也应该飞:8/20=0.4h*60=24分钟。怎么只飞了12分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到你有个镜头是手机地面站显示电流是15A,你用5400X2的电池,怎么也不只飞12分钟吧?算上后期电池 ...

大哥,我压根没装电流模块,这个电流是乱的,不能当算的。实际电流估计应该30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压根没装电流模块,这个电流是乱的,不能当算的。实际电流估计应该30A左右

原来如此!

网友(2014-05-29):
视频拍摄地是哪里啊,看起来眼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