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GPS搜不到星

楼主(2014-01-19):
玉兔GPS搜不到星
水平/罗盘已较好, GPS模块亮红灯证明有电到, 接线正确但就是搜不到星
怎样知道有没有坏

网友:
室外才能搜星吧

网友A:
晕,兄弟如果你在室内能搜到星的话,我叫你大大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兄弟如果你在室内能搜到星的话,我叫你大大师了。

当然是在室外啦, 我在30楼天台等了15分钟一粒星也搜不到, 手机同步测试不用30秒就能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在室外啦, 我在30楼天台等了15分钟一粒星也搜不到, 手机同步测试不用30秒就能定位

不可拿手机来比的,你要放到空旷的地方,最好是楼顶,窗台不一定可以搜到卫星!还要天气好,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搜星也会慢一些

网友:
玉兔原装GPS搜星慢是通病,原配的GPS实在垃圾(2HZ的刷新!),十五分钟搜不到星是经常的事情(我的最高纪录35分钟才找到6颗星定位),刷GPS的固件也没有办法解决,实在没办法换了第三方的GPS才从根本解决问题!现在兼容的6M的GPS又不贵10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而且默认5HZ刷新,25~60秒就可以完成搜星定位!

网友:
我用的CRIUS的GPS,从来都是5分钟内搜到星。

网友:
我今天飞也是 不知道为什么 等多久都是四个星 但是照样解锁  照样定点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摔坏了吧

网友:
这个很囧

网友:
不懂你是你一代还是而代?      检查下线接对了吗?

网友B:
如果接线都没问题的话,是有可能坏了,看看有没有被干扰信号压制了,换个地方试试,我的兔子靠近窗户就能收到信号,而且是关窗的,,,之前有没有收到过,,看你是一代兔子,GPS是否是另外配的,兼容性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线都没问题的话,是有可能坏了,看看有没有被干扰信号压制了,换个地方试试,我的兔子靠近窗户就能收 ...

玉兔2代原配GPS, 接线正确外观没损伤, 30楼天台测验等了15分钟也搜不到1粒星是否干扰不清楚, 坏不是问题但怎知道是飞控坏还是GPS. 如果换GPS那款比较好, 网上有6M6H GPS价钱差一倍有什么分别

网友:
若是新装的,gps也许没定速度更新率不配合,若旧的也可能挂掉,我有个6m插在apm也搜不到星,另一个配apm的在家窗边能搜星锁定,6h据说是精度较6m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2代原配GPS, 接线正确外观没损伤, 30楼天台测验等了15分钟也搜不到1粒星是否干扰不清楚, 坏不是问题 ...

M6和H6搜星速度应该差不多,但是稳定性差很多,而且不容易飘,首选肯定是H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玉兔2代原配GPS, 接线正确外观没损伤, 30楼天台测验等了15分钟也搜不到1粒星是否干扰不清楚, 坏不是问题 ...

你确认是GPS 上的TX 与飞控上的RX 对应RXTX 对应联接吗?我一开始就把GPS 上的TX 与飞控上的TX 对应,RX 与RX 对应联接了,装好拿到室外上电,GPS电源指示灯亮,就是搜不到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重新又看了一遍说明书并检查了一遍接线才发现线接错了。重新接好线之后再上电很快就搜到星了。

网友:
修改下GPS刷新速率 比特率

网友:
还是买个6m或者6h吧。 另外淘宝上已经有7m卖了。

网友(2014-02-20):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是GPS 上的TX 与飞控上的RX 对应,RX 与TX 对应联接吗?我一开始就把GPS 上的TX 与飞控上的TX 对应 ...

天啊,我就是TX接TX,RX接RX,还好看到你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兄弟如果你在室内能搜到星的话,我叫你大大师了。

我室内3分钟之内你看是几颗星室外30秒之内灯全亮。

网友:
我的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吧RX  TX 线调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也是玉兔的赤膊gps?我的gps飞的第一次炸鸡了,事后gps也是死活搜不到星,后来寄到商铺,说是修不好了。。。。。。gps也没寄回来,现在兔子都散了,更没希望了
后来另外买了个的凑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