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小白求助:汽油发动机和使用过apm2.52和2.6的老鸟们

楼主(2014-01-19):
实体的我已经看过了,发动机主体比较小,  只要稍加改动就可以减轻不少重量,但是不知道适不适合用在大翼展固定翼载机上。要是适合的话,该配多大载机 多大桨?看了邮箱和化油器,化油器是有加压功能的。还有2冲程的   ,感觉暴力一点  但是震动比较大.....还有一个问题apm飞控数传电台动辄就要上千,普通433半双工 数传电台可不可以呢?  以上想法纯属无米的无奈....折腾吧   呵呵

网友A:
4KG最大功率才o.8,不用考虑了,功重比太低。

网友:
这个是割草机发动机,还是算了吧
俺用过小松80双缸的,重量不到4kg,功率5kw多,这个如楼上所说,太重了,功率太小了
还有,apm飞控定位不是工业级的,用油机上隐患太多
数传的话,要是真想玩无人机的话,估计很少有人用千把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G最大功率才o.8,不用考虑了,功重比太低。

这款发动机我看过了   是四冲程的  要是两冲程的  会更暴力点   它这个是整机重量   改为cdi点火会更好,本机重量目测可以减去一半以上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G最大功率才o.8,不用考虑了,功重比太低。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能减到多轻,不过建议机头切短点,肯定会低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能减到多轻,不过建议机头切短点,肯定会低头的。

不是前拉方式  是像猎鹰  rq7b 那种双尾撑  结构的

网友:
几万块钱的东西 你弄个垃圾发动机  因为它摔了你的飞机 坏了你相机 捎带着再砸上一个人 你以后就不会再想在最不值钱的发动机上省钱了。不一样的用途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飞任务弄个啥发动机都不为过,飞任务弄啥高级设备都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前拉方式  是像猎鹰  rq7b 那种双尾撑  结构的

哦,那应该会好点。发动机功重比小了,适当加大展弦比能弥补一些动力的不足,不过会需要更长的跑道,和下滑曲线。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大载荷无人机,业余玩家大多用电动,好飞场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应该会好点。发动机功重比小了,适当加大展弦比能弥补一些动力的不足,不过会需要更长的跑道,和下 ...

电动的是比较好点,好维护,震动小 寿命长 也比较经济环保  但是续航能力就不怎么样了  这也是为什么想搞油机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的是比较好点,好维护,震动小 寿命长 也比较经济环保  但是续航能力就不怎么样了  这也是为什么想搞 ...

FPV的话电机足够了,除非你要留空4-6小时以上,航程过百,一般都是XX单位有需要的UAV,不然考虑油动意义不大,或者说弊大于益。

网友:
楼主无米事无米的折腾 你这种 还是别折腾啦  要命的 安全第一 业余无人机的成本你都觉得贵  还是安全第一 上天 要考虑后果啊  三思而后行

网友:
割草机的神器

网友:
26cc空模汽油发动机也就800元左右,这钱不能省。